施乐S2110N 更换鼓芯图解

楼主(2020-10-27):
施乐S2110N ,提示硒鼓寿命到期,
做了一次虚假清零欺骗,又干了3万页。
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打印出来有一道黑色
应该是感光鼓划痕。

然后打开侧盖,就可以抽出硒鼓

原装感光鼓是紫色的。
十分耐用,寿命10w页。
我这个做了一次清零欺骗,合计打了13万页。

上面的磨痕很多了,一道一道的。
周围还很脏,感觉像是碳粉和纸渣混合。
——————————————
为便于描述,先定义一下左右侧

齿轮的那端叫右侧 R,体积比较大。
硒鼓排线也是从右侧出来的。
注意2个小弹簧,不一样。
先把2个弹簧摘了,免得飞了找不到

这个塑料盖,
是废粉仓和显影仓的一个回收通道的盖子。
这个机器的废粉,是可以回收的。

把这个长方形销子取下。
这个地方难度最大。
里面有个塑料的导粉片。

————————————————————————

右侧 卸掉3颗粒螺钉,取掉端盖。

拧掉3颗小螺钉,摘掉一个齿轮架。
这个忘了拍照。
——————————————
然后硒鼓就可以一分为二了。

这部分不要动它。
除非更换载体。
里面脏的话,要用筛子过滤,很麻烦。

感光鼓下面那个橡胶辊,是充电辊吧
磨的包浆了一会用毛巾擦一下
感光鼓左右2侧,有个白色塑料圆销子定位。
拧掉螺钉,取下圆销子,鼓芯就下来了。

战略材料,莱盛鼓芯
淘宝找了根最便宜的,40元包邮

蓝色的。卖家说寿命6W。
买2根算下来也比原装的划算

废粉仓满当当的,还有很多柳絮一样的东西。
估计是纸屑。
拆掉刮板

这废粉像烟灰一样,发白。
不知道是咋回收利用的。
直接把它倒掉。

刮板也用毛巾擦干净。
清清爽爽的

复原。
上机后执行一次感光鼓清零代码。OK
——————————————

拆卸过程中,发现显影仓有个白色的圆盖子。
这玩意是用来干啥的?加载体的么?

网友A:
完了测试面也没打张看看,效果能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了测试面也没打张看看,效果能达标?

新感光鼓怎么会不达标。
根本不用测。

网友(2021-01-07):
换完鼓芯 一般还要做更换硒鼓清零 不然还提示报错

网友(2021-09-03):
有点意思,楼主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很到位,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