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8000UF,版号x542uq rev:2.1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255%电量可用,电池容量100%,

楼主(2020-10-28):
华硕FL8000UF,版号x542uq rev:2.1进系统显示电池255%可用,已接通电源,电池容量显示100%,拔掉电源直接关机,!是电池锁了吗?还是主板检测电池电路有问题,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把电池拆下看有没有电,

网友:
是电池坏了

网友:
先换电池,不行的话查查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电池拆下看有没有电,

电池没有电的,,因为之前客户机器坏了放了7天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      或者隔离25v没有升压完成

网友:
同意楼上,第一个隔离管坏,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2025-12-30):
一般电路问题的可能性大 电池就算坏了也能检测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