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bios隐藏选项 把隐藏的高级选项显示出来方法

楼主(2020-10-28):
首先说明一下
此教程一般来说对于ami的bios有效
好了开始
首先下载一个叫
amibcp这个工具
amibcp具体百度一下即可找到
########################################################################
但要注意
amibcp无法打开bios文件
一般是bios太旧 那么软件也需要旧版本
一般是amibcp 4.5版本就可以正常打开太旧年代太久远的bios文件了
######################################################################
工具打开备份的bios文件

打开bios文件后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在 setup配置 双击根目录展开根目录下面的所有目录

展开后很重要
比如我的bios展开后
根目录下面有七个大的选项
说明本来bios就该出现七个大选项的

但是这七个大选项其中有一些是被隐藏的
比如我的bios就有
Advanced和Chipset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高级选项被隐藏
结果只有5个大的选项显示
知道了具体有哪些选项就好了
可以不用盲目找了
但是amibcp还需要更改一下bios设置
也就是让本来显现的大的选项里的隐藏选项被显现出来
比如本来已经显现的boot大选项里还有一些选项被隐藏了
所以为了让所有设置都显示 出来
把所有的设置全部变成user

注意只要能设置user的选项全部变成user 最好一个都不要忽略

全部设置成user之后再保存一下修改后的bios

保存后amibcp就完成了全部的事了

补充内容 (2022-1-21 19:10):
本体子最后有个简单通用的方法修改bios选项  替换大选项的方法不适用所有的bios 如果不适用 用本体子最后的简单通用的方法

网友:
接下来才是重点
首先下载一个叫UEFITool的工具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然后UEFITool打开刚才amibcp修改后保存的bios文件

打开后一般如下样子

这个时候点击搜索

搜索被隐藏的大选项的名字
比如刚才用amibcp打开bios文件后
Advanced和Chipset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高级选项被隐藏
所以可以搜索Advanced和Chipset都可以
在这里我搜索Advanced
注意选择Text方式搜索

搜索完成后出现下面的搜索结果

比如我的bios总共出现了三个搜索结果 很重要
然后双击三个搜索结果的其中一个
找到所在的位置

再右键点击所在位置的那个项目
再点击Extract body...保存数据

随便保存一个地方名字随便写一个都可以
我这里写advanced1

桌面就出来了一个叫advanced1.bin的文件了

网友:
然后再保存另外两个搜索结果所在位置的数据
总之出现多少搜索结果就保存多少个数据文件最好
如果搜索的结果中有相同位置
那就只需要保存一个所在的位置数据就行了
因为内容是一样的
如图
另外两个搜索所在的位置是一样的
只需要保存一个数据即可

然后保存名字命名为advanced2

这样全部保存好了

然后下载一个叫Universal IFR Extractor的工具
这个Universal IFR Extractor就是把不可读的变成可读的txt文本
方便查看数据
随便搜索就找到了
然后打开Universal IFR Extractor的工具

再打开刚才保存的advanced1.bin文件

打开后才是重点
如果打开advanced1.bin文件出现Unknown 说明不是要修改的文件
把advanced1.bin文件删除

然后再打开advanced2.bin文件

出现了绿色的文字 说明是需要修改的数据文件

这个时候点击Extract 把advanced2.bin转换为txt文本用于阅读数据

转换后桌面就出现了advanced2 IFR.txt的文件

接下来才是重点的重点

网友:
先下载十六进制编辑软件
UltraEdit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然后用UltraEdit打开advanced2.bin文件

打开后暂时不要动

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修改十六进制数据
需要参照刚才用Universal IFR Extractor把advanced2.bin转换成txt后txt里面的内容来修改
所以打开刚才转换成txt的advanced2 IFR.txt文件 用文本方式打开
打开后如图
重点
首先从上到下搜索
Form Set

这其实是大选项的十六进制代表的数据表示
第一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main大选项
0x18DDA Form Set: Main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07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FF 01}

第二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 Advanced大选项
0x18FD6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00 00 00 FF 01}

第三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另一个 Advanced大选项
0x19389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FF 01}

第四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Chipset大选项
Form Set: Chipse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D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FF 01}

第五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Security大选项
Form Set: Security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2E 00 2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FF 01}

第六个搜索到的信息
为刚才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Boot大选项
Form Set: Boo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F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FF 01}

然而第七个Exit大选项却没有搜索到
其实依然在advanced2.bin文件中只是txt文本里没有显示出来
就需要在十六进制数据中找到
打开UltraEdit
搜索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一样的数据开头
仔细看下面的数据
0x18DDA Form Set: Main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07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FF 01}
0x18FD6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00 00 00 FF 01}
0x19389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Chipse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D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Security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2E 00 2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Boo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F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FF 01}
会发现大选项的十六进制开头都是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所以搜索Exit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只需要搜索一样的数据开头就找到了

打开UltraEdit

然后打开查找

搜索一样的十六进制开头数据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然后不断地搜索
直到搜索到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十六进制数据

根据上面大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规律可看出来都是36字节
所以Exit的十六进制数据就是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4B 00 4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FF 01

所以amibcp的根目录下面的Exit大选项就是
Form Set: Exi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4B 00 4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FF 01}

网友:
那么再总结一下
各大选项的十六进制表示
0x18DDA Form Set: Main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07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FF 01}

0x18FD6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00 00 00 FF 01}

0x19389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Chipse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D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Security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2E 00 2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Boo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F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Exi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4B 00 4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FF 01}
知道了所有大选项的十六进制表示就很重要了
接下来就是把隐藏的大选项显示出来
###################################################################
如何显示出来
其实就是把隐藏的大选项替换显示的大选项
这样原来显示的大选项就会隐藏
而想要显示的大选项就会显示出来
而不是全部都显示出来
################################################################
经过思考
不需要的大选项就是Security和Exit
也就是设置bios密码和退出可以隐藏不影响什么
注意main这个大选项即使被替换也显示不出来其他隐藏的大选项
但main可以被隐藏
所以只能把main排除在外
接下来就是替换十六进制数据了
由于原来被隐藏的大选项是
0x19389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FF 01}

Form Set: Chipse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D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FF 01}
这两个
所以重点就是把这两个大选项显示出来
那么就用Security和Exit这两个不太需要的大选项作为替换
所以
先找到Security这个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就是用一样的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十六进制数据开头搜索到Security这个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

然后把Security这个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变成另一个advanced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
就是把Form Set: Security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2E 00 2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FF 01}变成 Form Set: Advanced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B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FF 01}直接是36个字节替换就是了

然后再找到Exit这个大选项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

然后再把Form Set: Exi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4B 00 4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FF 01}变成Form Set: Chipset {0E 24 43 D6 87 EC A4 EB B5 4B A1 E5 3F 3E 36 B2 0D A9 1D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FF 01}

以上两处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

接下来才是重点
把修改后的advanced2.bin上传到原来的bios文件同样的位置替换
也就是打开UEFITool然后再找到刚才的advanced2.bin所在的位置
右键点击所在的位置再左键点击Replace body...上传修改后的advanced2.bin文件

最后点击保存

名字随便写一个

这样桌面就出来了一个叫 显示隐藏高级选项的bios.rom文件了
把这个文件重新刷入bios芯片里即可

网友:
步骤很多,但是很收益,谢谢谢谢

网友:
虽然不定用得上还是不错的,最好就是编辑成文档方便下载

网友A:
这样好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额外说明
还可以单独把某个隐藏的选项显示出来
而不是整个大的选项显示出来
只需要找到一个显示出来的选项
再把隐藏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替换掉显示出来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即可
比如
一个显示出来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如下
0x191A1          Grayout If: {19 03 00}
0x191A4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F000 {25 04 00 F0}
0x191A8          Variable 0x0[1] equals 0x1 {12 07 00 00 01 01 00}
0x191AF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0 {25 04 00 00}
0x191B3          Setting: SATA Mode Selection, Variable: 0xDE[1] {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
0x191BC          Option: IDE, Value: 0x0 {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
0x191C5          Option: AHCI, Value: 0x1 {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

一个隐藏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如下
0x19998          Suppress If: {0A 03 00}
0x1999B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C {25 04 0C 00}
0x1999F          Variable 0x6[1] equals 0x0 {12 07 06 00 01 00 00}
0x199A6          Grayout If: {19 03 00}
0x199A9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F000 {25 04 00 F0}
0x199AD  Variable 0x0[1] equals 0x1 {12 07 00 00 01 01 00}
0x199B4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0 {25 04 00 00}
0x199B8          Setting: Intel (VMX)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Variable: 0x61[1] {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
0x199C1          Option: Disabled, Value: 0x0 {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
0x199CA          Option: Enabled, Value: 0x1 {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
重点就是把 Setting: 和Option: 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替换即可把显示的选项隐藏 而隐藏的选项显示出来

就是把 Setting: Intel (VMX)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Variable: 0x61[1] {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的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Setting: SATA Mode Selection, Variable: 0xDE[1] {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的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十六进制数据
再把两个选择代表的十六数据也要替换 不然只是设置内容 还缺少了选择
所以再把Option: Disabled, Value: 0x0 {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的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Option: IDE, Value: 0x0 {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的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
Option: Enabled, Value: 0x1 {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的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Option: AHCI, Value: 0x1 {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的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
注意 有些选项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结果
那就用同样的可选择多个结果的选项作为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可以把需要的隐藏的选项显示出来
比如需要vt虚拟化技术
用于更好的发挥虚拟机的性能
但vt被隐藏
这样把vt虚拟化技术的选项显示出来就可以开启虚拟化技术了
更好的发挥虚拟机性能

还可以开启高级温控管理
让性能持续的更长 更不容易降频

网友(2021-04-17):
高手,果断收藏学习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这个软件?感谢不尽!谢谢。Universal IFR Extractor,网上下载需要积分

网友(2021-08-08):
这教程 太上头了

网友B(2021-10-08):
再说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amibcp软件修改默认选项
然后刷入修改后的bios文件到芯片后
进入bios界面先恢复默认设置再保持设置即可有效
举例

先打开amibcp软件
注意
amibcp无法打开bios文件
一般是bios太旧 那么软件也需要旧版本
一般是amibcp 4.5版本就可以正常打开太旧年代太久远的bios文件了

再打开bios文件

然后举例修改显卡模式
找到Primary Display选择SG即可

最后退出时保存一下
然后刷人bios芯片
########################################################################
然后重点
进入bios界面后先恢复bios默认设置 再保存设置才能有用的
不然bios更改不会产生作用

其他的选项也可以以此修改默认选项
然后刷入修改后的bios文件到芯片中
进入bios界面后先恢复bios默认设置 再保存设置才能有用的
不然bios更改不会产生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说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amibcp软件修改默认选项

这个比较简单的,谢谢提供。

网友(2022-01-12):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过我想问一下 不能全部给他显示吗,就是不用替换的方法,直接全部显示怎么改呢?

网友D:
发现了问题,,我用UEFITool修改后还是显示原来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主,我这个bios搜到的只有小选项的Chipset  和你的不太一样,但是我把搜到的Chipset的16进制和exit的16进制数据替换了,但是开机还是显示exit不显示Chipset。还请指教。。谢谢,附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的,谢谢提供。

对 而且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了问题,,我用UEFITool修改后还是显示原来的

用本帖子里 最后那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通用修改  这个替换大选项方法不适合所有的bios

网友(2020-10-30):
来自: 安徽 来自 安徽
额外说明
还可以单独把某个隐藏的选项显示出来
而不是整个大的选项显示出来
只需要找到一个显示出来的选项
再把隐藏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替换掉显示出来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即可
比如
一个显示出来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如下
0x191A1 Grayout If: {19 03 00}
0x191A4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F000 {25 04 00 F0}
0x191A8 Variable 0x0[1] equals 0x1 {12 07 00 00 01 01 00}
0x191AF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0 {25 04 00 00}
0x191B3 Setting: SATA Mode Selection, Variable: 0xDE[1] {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
0x191BC Option: IDE, Value: 0x0 {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
0x191C5 Option: AHCI, Value: 0x1 {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
一个隐藏的选项的十六进制数据如下
0x19998 Suppress If: {0A 03 00}
0x1999B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C {25 04 0C 00}
0x1999F Variable 0x6[1] equals 0x0 {12 07 06 00 01 00 00}
0x199A6 Grayout If: {19 03 00}
0x199A9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F000 {25 04 00 F0}
0x199AD Variable 0x0[1] equals 0x1 {12 07 00 00 01 01 00}
0x199B4 Variable Store Select: 0x0 {25 04 00 00}
0x199B8 Setting: Intel (VMX)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Variable: 0x61[1] {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
0x199C1 Option: Disabled, Value: 0x0 {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
0x199CA Option: Enabled, Value: 0x1 {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
重点就是把 Setting: 和Option: 代表的十六进制数据替换即可把显示的选项隐藏 而隐藏的选项显示出来
就是把 Setting: Intel (VMX)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Variable: 0x61[1] {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的05 09 61 00 01 D9 00 DA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Setting: SATA Mode Selection, Variable: 0xDE[1] {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的05 09 DE 00 01 10 05 11 05十六进制数据
再把两个选择代表的十六数据也要替换 不然只是设置内容 还缺少了选择
所以再把Option: Disabled, Value: 0x0 {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的09 09 04 00 00 00 10 00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Option: IDE, Value: 0x0 {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的09 09 12 05 00 00 00 00 00
Option: Enabled, Value: 0x1 {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的09 09 03 00 01 00 13 00 00十六进制数据替换Option: AHCI, Value: 0x1 {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的09 09 13 05 01 00 13 00 00
注意 有些选项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结果
那就用同样的可选择多个结果的选项作为替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