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开机,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20-10-28):
联想y400不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这是哪里出问题,求老师们指教一下,谢谢!!!! #联想笔记本#

网友:
如果你是用户你修不了,没有功底的维修师傅学习好久都不会修,如果你是维修师傅学习一段时间才能修,笔记本主板相当复杂,保护隔离,待机3  5v 短路开路,问题严重,没有人能凭一张图,一句话判断出来哪里问题,你做了哪一些检测。如果需要这一个主板的图纸可以用官方出的鑫智造看看打开你的思路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短路之类的,再查查io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主板吧   你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中最简单的问题都不会,还开笔记本维修店,会坑死同行搞乱市场的,建议去迅维学两天再出来,免得害人害己

网友:
就一张图片要人家说出问题来,你觉得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