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可调电源恒流法测量稳压管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的方法

楼主(2020-10-28):
利用可调电源恒流法测量稳压管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的方法
维修经常碰到稳压管坏,但是有些料板上拆的稳压管又不知道具体稳压值,随意代换有时候会扩大故障,研究了一下比较方便的测稳压管稳压值的方法,如下:
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用可调电源恒流模式,把电流限制到5-15mA附近防止大电流烧毁管子,
这里我使用的是固纬3303S  1mA/1mV分辨率可调电源,CH1限流为10mA,电压调为0,如下图:

为了便于测量,我在稳压管两边焊接了一段引线:

任意极性接入,因为正向和反向值都要测量一下,所以哪个先测都一样(有经验的老司机直接就看外观看的出来那边是阴极)

电压从低压开始慢慢调高,避免电压冲击损坏稳压管
这次是先测量到了正向压降,恒流灯已经亮起,输出电压0.79V

慢慢升高电压,一定要慢,这是6V时:

慢慢升高电压,一定要慢当调到6.99V的时候,横流灯亮起,电压不再升高,说明这稳压值就在6.99V附近,而这实际就是一个6.9V的稳压管。稳压值得以较为准确的测到file:///C:\Users\guodpigj\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A2E0.tmp.png

注意:当限流设定较小时,可以得到更接近于稳压管实际稳压值的数字,这是因为限流越小,稳压管越容易达到所限制电流。但也不能过小,过小可能得到的错误结果。一般5~10mA测量的结果较为准确,多次实际测量发现,限制在10mA时,误差在0.1V以内,限制在5mA时,误差在0.06V以内。
最后附上整理好的PDF文档供大家查阅,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xNTA1OXxkMjRiNDIyYjM3NGE4ZjU3ZGFlNDMzZGEwYzJmYmVkY3wxNzc2ODEyNzYz&request=yes&_f=.pdf谢谢。

网友A:
还得花两千多买个固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花两千多买个固玮电源

普通200块的 兆信一样用嘛,限流搞仔细点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