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EC坏导致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28):
  机器型号:苹果A1502

  主板板号:J44   820-3536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亮绿灯,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主板客户动过,有洗板水洗过的痕迹,机器有可能是进过水的,观察没发现主板有明显腐蚀现象,上电测公共点正常,电感L7560待机PP3V3_S5电压没有,如图24-1所示电感L7560产生PP3V3_S5电压,断电各电感打值均正常。

  PP3V3_S5电压产生条件: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收到SMC_BC_ACOK适配器检测信号,然后读取到适配器信息,就会发出PP3V3_S5电压开启信号(电源亮绿灯说明已读取到适配器信息)。

图24-1电路图中L7560产生PP3V3_S5电压

  主板已亮绿灯直接排查待机芯片U7501条件如图24-2所示,测到芯片21脚S5_PWR_EN没,此引脚为PP3V3_S5电压开启,断电打值21脚正常。电路图追查开启S5_PWR_EN信号来源如图24-3所示,由EC发出SMC_PM_G2_EN经电阻R8140而来,测电阻R8140正常,观察EC这一块地方客户用洗板水洗过,怀疑EC有可能进过水,将EC拆掉检查焊盘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痕迹。

图24-2待机芯片U7501

图24-3 开启信号S5_PWR_EN来源

  重新更换一个料板拆的EC,如图24-4所示为更换EC实物图,EC换好后上电可触发,电流已有明显跳变,接屏亮机,装机测试均正常,机器成功修复。

图24-4更换EC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BGA底部有腐蚀,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