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63V进水

楼主(2020-10-28):
哪位在修的兄弟给看下南桥旁边镊子位置那个三极管脚位的阻值和电压 还有那个脚连的是不是一个零欧姆的电阻 仙子机子待机0.007左右来回跳变 按开关上电到0.013左右瞬间掉电

网友:
指的那个电阻是0欧的  。但是它连接到地  的  就是这三极管b e极都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