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7-MX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楼主(2020-10-28):
  七彩虹CF-A7-MX不跑码复位灯闪烁,供电时钟全部正常,复位0V不正常,复位灯也一直在闪烁。仔细观察发现北桥有焊接过的痕迹,风枪380度加焊一下北桥,完美亮机,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A:
风枪加热基本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基本都会返修!

难说,客户说搬家后才这样的。北桥看起来被焊接过有好多焊油,不知道上家是更换北桥还是加焊北桥。

网友:
对,风枪加热基本都会返修,不耐用

网友B:
风枪加焊后正常的 建议还是BGA拆下 重植吧 能省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加焊后正常的 建议还是BGA拆下 重植吧 能省很多功夫

重植也不一定会好,要分里面虚焊还是BGA虚焊。问题是我没有BGA设备。我就想不明白BGA设备为什么就那么贵。台式机除了南北桥也没有需要用到BGA的地方了,问题是台式机主板本来就便宜,桥坏了也就没有必要修了。笔记本也就多个显卡和CPU需要用BGA。换显卡换CPU的笔记本很多客户也不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