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亮机全板关键二极体值及电压,供参考。

楼主(2020-10-28):
A1466亮机全板关键二极体值及电压,供参考。

网友:
收藏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阻值作用不是很大 只能参考 只要不接地  我一台1707 进过水 修好后 南桥供电阻值只有0.002 一样正常开机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还很少接触MAC系列机器一般都处理软件问题,硬件还是很头大

网友:
下次可以仓考了。。。。。。

网友:
老款机器修的多一半都知道阻值

网友:
学习用了,等修到拿 出来对照。

网友:
发些新款的来,老机一般都那几个毛病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作用不是很大 只能参考 只要不接地  我一台1707 进过水 修好后 南桥供电阻值只有0.002 一样正常开机使 ...

对新手还是有用处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作用不是很大 只能参考 只要不接地  我一台1707 进过水 修好后 南桥供电阻值只有0.002 一样正常开机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桥周边电路没问题的话,应该坏了,只是没罢工。

网友:
老机一般都那几个毛病好修

网友:
1466 还是蛮好搞的 新ari 就头疼了

网友:
挺好的,以后可以用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