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报错显存的位置?

楼主(2020-10-28):
显卡是单显存,6颗粒。显存位置如何确定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035-1-1.html
这个帖子有,显存位置的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各位,第一脚位是哪里?
卡的正面,右下角是起始么? A0 A1.然后逆时针b0 b1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下各位,第一脚位是哪里?
卡的正面,右下角是起始么? A0 A1.然后逆时针b0 b1么?

逆时针a1a0b1b0...

网友B:
MATS集显模式不认独显,独显系统里能认到,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主板设置的问题?

网友:
现在充值不了了?、

网友:
谁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第一脚位,怎么看?
你看下我另外一个帖子。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9530-1-1.html

网友C:
底下2颗A0 A1 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其实没必要纠结 软件版本的不同可能会导致显存通道的标注有差异 你这个a0a1都有报错 就先干下一颗 再测 就清楚如何排列了

网友D:
你这个报错这么少,不一定准

网友:
独显笔记本如果不亮怎么测

网友:
都是高手,客户显卡拿来我都直接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集显模式不认独显,独显系统里能认到,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主板设置的问题?

软件只支持独显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下2颗A0 A1 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如何确定A的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报错这么少,不一定准

啊,怎么讲?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报错这么少,不一定准

正常的报错是怎样的?

网友D:
报错成千上万的那种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成千上万的那种数值

你把测试参数调大到10以上再测测

网友:
参考万用表的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