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的灯珠怎么单个换?吹下来,胡了。

楼主(2020-10-28):
楼住这个,就是发现一颗灯珠坏了。我直链过去。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用加热平台,或者从下面吹

网友:
单个的 用热风枪吹背面换过,但是不耐用,很快出问题

网友A:
一般换整个灯条啊,也便宜,换单个灯很容易返修,不划算(时间与客户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整个灯条啊,也便宜,换单个灯很容易返修,不划算(时间与客户信任)!

关键是,灯条不好买啊!!!
排除长短,灯条厚度外。灯珠位于的高度有的不一样。装进去,也会出现背光不一致。
我换灯条,都是拆出屏后,根据型号买灯条的。

网友:
从下面吹的拆装》》》》》》》》》》》》》》。

网友:
这样直连如果不该恒流板功率很快坏的,灯条不贵建议整根换

网友:
刚换了几个用了不到10分钟就爆了 还是老实换灯条吧

网友:
烙铁一下就好了

网友:
灯珠一般都是几串几并,短一个这组坏得快。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拆灯珠的加热板

网友:
200°直接干,。。。

网友B:
从下面吹,或堆锡都可以,焊就要从下面加热

网友:
用加热台   单换灯珠用不长!建议更换全新灯条

网友C:
某宝有加热板  才几块钱

网友:
电饭煲保温片直接加热,效果好

网友:
临时可以用打火机,烧下面铝基板,镊子取下,堆锡可行,不过其他灯珠会均分这个灯珠的电压,其他灯珠会更亮,也会更热,坏的更快

网友:
从背部加热取,另外这个坏的根本原因还是过热,换好要想用的久,必须处理好散热!涂抹硅脂,螺丝固定,想办法让灯条产生的热量分散到更大的区域去。

网友:
从背面吹就行

网友D:
很简单,煤气灶最小火,烙铁都不用就能拆换

网友:
直接烙铁干         我就这么搞的

网友:
主要是怕时间用不久,一样的灯条也不是太好找,网上买也花时间。

网友:
不要浪费精力换灯芯!!新的和旧的老化程度不同,电流也不同,换完这个烧那个!正确方法是整套全换

网友:
把背面胶撕掉,从背面吹。

网友:
瞎折腾。。。搞灯珠,还不如直接买灯条来的实在,莫要浪费精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煤气灶最小火,烙铁都不用就能拆换

哈哈哈哈,不知道你是是不是开玩笑。但是很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加热板  才几块钱

啊?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给手机的加热台也能用否?温度一般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下面吹,或堆锡都可以,焊就要从下面加热

明天来给你加分!!!!!!!!

网友:
我剪钳钳掉坏的灯珠焊回去
如用加热台 算了  我已经焊了几万个灯珠了 熟练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不知道你是是不是开玩笑。但是很有趣。

真的,不骗你,你试试就知道了。前两天我家LED吸顶灯坏了,我用煤气灶换了20多个灯珠。燃气灶最小火,控制好火候,旧灯珠熔化了马上用镊子夹下来,新灯珠放上去自己就焊上了,方便的很

网友:
注意是烧背面铝基板哦,不是烧正面

网友:
铝基板,都是要加热台。至少也是两个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