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V1511 MB REV3.1进PE死机、卡屏。

楼主(2020-10-28):
板号:NFSV1511 MB REV3.1
机型:深海泰坦MR X6Ti-MC Plus
-----------------------------------------
原问题是进pe死机、卡屏。
----------------------------------------------------------------------------------------------------

传统启动模式下进pe,从按开机键到死机大约1分20秒,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时间会短一点。
uefi模式下进pe,从按开机键到死机大约2分40秒,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时间会短一点。
----------------------------------------------------------------------------------------------------

论坛有帖子说是cpu的问题,加焊一下就能好。没测试。
又有帖子说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在CPU旁边空位上加个470容就能好。测试后故障未解决。
按照帖子加了个电容,故障依旧。可能我运气有点背,这台机子不是这种故障。
----------------------------------------------------------------------------------------------------
遂换桥,桥型号SR2C4。

换好后,进pe测试,11分钟不卡屏,不死机时间远超过换桥之前,认定故障解决
换桥后开机慢约12s,ME版本不显示,改了下me,开机快约6秒。发到论坛,供坛友下载。
再上传一份此bios的ME文件,v11.0.0.1198_CON_H_D0_PRD_EXTR。
----------------------------------------------------------------------------------------------------

改ME的时候,有亿点细节没注意,导致改完me之后电流跑到0.48左右且不开机。写出来分享给大家,以避免再走弯路。
我换桥前,原机的ME版本是v11.0.0.1191,然后我就找了个V11.0.0.1191_CON_H_D0_PRD_RGN.bin的改的me,发现不能开机。疯狂翻论坛找帖发现,原机类型那一栏和我改过的bios的类型那一栏不同,原机的是Region,Extracted,改过的是Region,Stock说明类型还是不对。但是v11.0.0.1191的4个版本都没有后缀为EXTR为结尾的,我们知道me是可以升级的,然后找了个v11.0.0.1198版本,文件后缀名为EXTR的me固件。合成之后,顺利亮机。

NFSV1511 MB REV3.1_深海泰坦MR X6Ti-MC Plus_newME.BIN

改me的bios

NFSV1511 MB REV3.1_深海泰坦MR X6Ti-MC Plus_bak.BIN

原机备份bios

me

网友A:
不死机的时候可是一天都不会死机的 多测两天看看吧

网友:
改me版本的不认显卡,不要下载了。备份的正常,就是开机慢,可能我方法有问题,下载备份的自己改me用!

网友B:
这算是很多板子的通病  进PE 进系统都会死机 九成是桥问题 有些加焊一下还能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很多板子的通病  进PE 进系统都会死机 九成是桥问题 有些加焊一下还能用用

为了防止返修,还是根治比较好

网友C:
楼主问一下  买这个南桥是店家说有工厂版 全新版 测试版等  说是换其他的都不开机 非要测试版 有这回事吗

网友:
你那个都没配置成功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死机的时候可是一天都不会死机的  多测两天看看吧

老司机在带新手,这机器死机换南桥真是头疼医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在带新手,这机器死机换南桥真是头疼医脚!

不是桥问题,那会是啥问题呢

网友:
能改me的是大神啊 这真是个头疼的玩意儿

网友:
这个型号的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以后遇到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在带新手,这机器死机换南桥真是头疼医脚!

你要是有思路、有方法,就分享出来!说别人的方法有问题,指出来很好,分析一下并说出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互相学习。自己也不分享还卖关子,不符合论坛精神,同时这种行为和键盘键盘侠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有思路、有方法,就分享出来!说别人的方法有问题,指出来很好,分析一下并说出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互相学习。自己也不分享还卖关子,不符合论坛精神,同时这种行为和键盘键盘侠有什么区别?

别针对我啊,我知道不会修知道哪有问题,他不告诉我,我和他在一个群!大神们都傲娇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  买这个南桥是店家说有工厂版 全新版 测试版等  说是换其他的都不开机 非要测试版 有这回事吗

这我不知道,物料都是师傅买的。

网友F:
这个主板死机的 我尝试过换桥  测试几天后依旧死机   楼主你要多测几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死机的 我尝试过换桥  测试几天后依旧死机   楼主你要多测几天

哟,这不德人大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这不德人大神么

  靠  你个掉毛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这不德人大神么

小弟小弟

网友:
v     s是通病

网友(2021-02-07):
我CPU换了 BIOS刷了 加电容 都要死机定屏

网友:
到处 都见你 这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