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位置区分

楼主(2020-10-28):
A0 A1   顺序是这样么? A1是起始。起始的脚位,在主板的正面,GPU芯片右下角为起始脚么?
然后A1  A0.逆时针开始数么?
如果遇到厂家没装料件的,是跳过么?
我这里的B1  B0就是厂家没装料。那么就C的位置就B,是么?

网友:
如果是双面显存呢?显存位置怎么看呢?

网友:
大家留言哈,加分鼓励。

网友A:
A卡从A0,A1,B0,B1…
N卡从A1,A0,B1,B0…

网友B:
这个位置图不一定的,有些阉割的显卡分布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图不一定的,有些阉割的显卡分布不同

如何区分呢?还有,空的显存,是要跳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从A0,A1,B0,B1…
N卡从A1,A0,B1,B0…

空的显存呢?是否要跳过?背面的显存如何排呢?

网友C:
不是这么看的,要看软件检测的是哪个再对应板子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么看的,要看软件检测的是哪个再对应板子找

比如显卡测试软件,A颗粒有问题。那么,不还是一样来要找么?
我图中的顺序标反了,正确是逆时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显卡测试软件,A颗粒有问题。那么,不还是一样来要找么?
我图中的顺序标反了,正确是逆时针的。

多拆几遍你就知道了

网友E:
显存故障可以用表测的!你们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故障可以用表测的!你们信吗?

你猜我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