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la32a350c1应该是通病维修

楼主(2020-10-28):
客户的一台三星la32a350c1亮红灯,按开机键闪几下红灯后长亮红灯,查了下资料,这机子有通病,qb802虚焊,清了下胶发现没有虚焊,用锡补焊了下,看了下旁边的2个50v47电容的脚有点发绿,拆下来测了下,有一个只有11uf,1个40uf,换了2个63v47uf的上去,试机还是一样情况,测电压5v12v24v都正常,测ic1002(1117)输入脚是8.75v,输出只有2.4v左右,正常电压是5v,本来想把1117换掉,后来看到其中有个贴子说加热了下ic1002连着的那个c1015 16v100固态电容后,电压上升到5v,可以正常亮屏,自己用风枪加热了下c1015后,ic1002输出变成5v,正常亮屏,那个贴子是把电容跟1117一起换掉,我是从台式主板里拆了个16v270的电容焊上去,拆下来的电容测了下,只有6uf左右了,1117没换,试了好几次都正常,装机用了几天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容失效了,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看起来有点老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