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掉个什么件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0-10-28):
这掉个什么件有人知道吗?

网友:
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
pc  就是电容

网友:
一般是黄色滤波大电容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个100UF电容装上。

网友:
一般都是钽电容

网友:
看着不像掉件,如果的确是掉东西了,那这种焊盘基本就是钽电容的位置

网友:
一般都是100UF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