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00-15 15221-1M 开机掉电

楼主(2020-10-28):
机器故障开机1.0A掉电 换掉图中两个电阻 左边133K 右边866K 多台机器验证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还没碰到过,收藏下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不满足?

网友:
要是分析一下就更完美拉。

网友:
这种充电芯片周围问题的,是掉到公共点都没有吗?

网友A:
133k和866k哪里有这样的电阻

网友:
这两个电阻应该是用于分压的

网友:
小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是电阻坏了还是分布参数改变

网友:
分压检测电阻,通病机器修的就爽啊!分享的人是好人

网友:
低于2.6V 或者高于2.6V 隔离就会不稳定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问题 下次注意了 谢谢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使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使用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两个电阻的?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先收藏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3k和866k哪里有这样的电阻
马云家有卖 精度1%

网友:
嗯,没碰到过,楼主怎么发现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3685-1-1.html
电路分析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