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cpu微码通用提取方法 UEFITool_NE软件提取cpu微码

楼主(2020-10-28):
还有简单的使用软件通用的cpu微码提取方法

首先下载一个叫UEFITool_NE的软件
注意不是UEFITool
这个软件不好找
我提供一下地址
https://www.softpedia.com/get/System/System-Miscellaneous/UEFITool.shtml
打开地址后
点击download

再点击External mirror - Alpha
等待一会自动出现下载文件的窗口
点击确认下载
即可下载UEFITool_NE软件

然后打开UEFITool_NE

再用软件打开bios文件

打开后一般是这样的

重点如下
不断地展开选项

直到找到叫Microcode的项目
下面有很多inter microcode的小的项目
这就是cpu微码了

如何知道保存的cpu微码是不是想要的cpuid
首先在保存之前右键点击小的inter microcode的项目
再点击 hex wiew

然后出现的十六进制数据如下

重点是第一个开头出现的01 00 00 00后面第9个和第10个数据内容就是cpu微码表示了
01 00 00 00是cpu微码数据文件通用开头
比如第一个开头出现的01 00 00 00 17 00 00 00 11 20 07 04 A7 06 02 00
其中第9个和第10个数据是A7 06
那么cpu微码就是06 A7
注意十六进制数据和cpu微码是反过来的

第二个01 00 00 00后面第1个和第2个出现的数据也是A7 06
但有时cpu微码数据只有第一个01 00 00 00开头的数据
第二个01 00 00 00开头的数据有时不存在
也就是01 00 00 00 A7 06这个01 00 00 00开头的数据有时候不存在
所以重点是看开头出现的第一个01 00 00 00后面的数据作为判断

然后重点
右键点击小的inter microcode的项目
再点击Extract as is...
######################################################################
注意不要点击Extract body..这会让保存的cpu微码数据文件是错误的 也就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所以要点击Extract as is...保存cpu微码数据文件
####################################################################

然后随便保存一个地方 名字随便写一个
当然最好写cpu微码数据代表的cpu微码名字 可以不会识别错误
比如我这里就是写06a7名字

这样其中一个cpu微码数据就保存好了
然后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06a7.ucd的文件
就是cpu微码数据文件了

接着保存第二个微码数据
保存之前查看第二个cpu微码的cpuid

所以第二个保存的cpu微码就是06A3
注意反过来的

然后保存的名字为06A3

桌面出现了一个叫06A3.ucd的文件

这样把所有的inter microcode全部提取出来
当然如果你找到了想要的cpu微码就不需要全部提取
如果找不到想要的cpu微码一般应该是bios文件里不存在你想要的cpu微码

网友A:
大神解释下什么叫cpu微码?具体有什么作用?没有微码会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解释下什么叫cpu微码?具体有什么作用?没有微码会怎样?

cpu微码一般是主板识别cpu的
没有cpu微码主板一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cpu
也不能更好的发挥cpu能力
甚至无法运行电脑系统
经过测试 把bios文件里的所有cpu微码都删除后 电脑只点亮屏幕却什么也不显示 更没有进入系统 就像卡住一样
总之cpu微码就是用来识别和支持cpu运行发挥能力的重要数据

网友:
微码可以把i5 改 i7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微码一般是主板识别cpu的
没有cpu微码主板一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cpu
也不能更好的发挥cpu能力
甚至无法运行电脑系统
经过测试 把bios文件里的所有cpu微码都删除后 电脑只点亮屏幕却什么也不显示 更没有进入系统 就像卡住一样
总之cpu微码就是用来识别和支持cpu运行发挥能力的重要数据

谢谢楼主,是不是维修都用不上这个啊,我看到类似的帖子一两个,但一直搞不明白,是不是以后维修都要学!

网友:
就是cpu的相关重要信息特征识别码,CPU出厂前封装在内核的,没有专用工具是不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是不是维修都用不上这个啊,我看到类似的帖子一两个,但一直搞不明白,是不是以后维修都要学!

一般不需要学 这些一般都是主板厂商自己添加 除非你想天天魔改折腾 那就要学学 毕竟飞檐走壁就是常人不能及的努力结果

网友(2021-03-07):
映泰TH61A网吧1号主板E3 1260L点不亮,可以通过添加微码解决吗?

网友C(2021-05-05):
为什么按照这个教程,修改了联想h61的主板还是不行

网友D(2021-07-03):
uefitool ne下载不了。

网友(2021-09-03):
我提供一下UEFITool_NE_A58_win32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uefitool ne下载不了。

我提供一下UEFITool_NE软件方便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4OTk2MXxlMjAyYmQ4N2E1ZGJiZjJmYTI5NTAyMTY2MjQzY2JhZXwxNzU2MTQ4OTI4&request=yes&_f=.zip

网友(2021-10-03):
高手支招,菜鸟脱坑

网友(2022-08-14):
我怎么知道主板bios里面有没有换的这个cpu的微码  有没有cpu 与微码对照表

网友(2022-11-20):
为什么我打开的BIOS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2023-07-02):
提取完了 怎么合成啊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按照这个教程,修改了联想h61的主板还是不行

替换me.换vbios

网友(2024-04-09):
谢谢了,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2024-06-20):
没什么用啊  只能导出来 又不能替换进去 浪费币

网友: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