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微码通用添加方法 UEFITool软件添加cpu微码

楼主(2020-10-28):
很多人需要把新的cpu微码添加到bios文件里
使得主板支持新的cpu
那么如何把新的cpu微码添加到bios文件里呢
在这里提供一个通用的软件方法

UEFITool添加cpu微码

首先下载UEFITool软件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然后打开UEFITool

再用软件打开bios文件

打开后一般是这样子的

然后重点如下
首先搜索你的bios文件里本来就存在的cpu微码的名字
用于知道cpu微码数据文件在哪里
然后把新的cpu微码数据添加进去
所以
先打开UEFITool的搜索选项

注意切换到hex pattern搜索模式

搜索内容就是搜索你的bios文件里本来就存在的cpu微码id
比如我的bios文件里本来就存在06a7这个cpu微码
所以搜索内容就是a706
注意十六进制里的数据与cpu微码名字是反过来的

点击ok搜索后出现如下搜索结果
一般来说cpu微码数据在一大串数据和英文的组合名字的文件中
而不在其他文件中
所以双击一大串数据和英文的组合名字的文件
找到所在的位置

然后右键点击所在位置的一大串数据和英文组合名字的文件
再点击Extract body...
注意不是Extract as is 那样保存的cpu微码数据文件是错误的

然后随便输入一个名字保存
比如我保存的名字是cpuweima

这时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cpuweima.raw的文件

接下来才是重点的重点

下载winhex这个十六进制软件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然后打开winhex

再用winhex打开刚才保存的cpuweima.raw文件

打开后暂时不要动

然后再用winhex打开我们下载的或者从其他地方提取的想要添加进bios文件里的cpu微码文件

比如我想把下载的06a9.bin这个cpu微码文件添加进bios文件里
那就用winhex打开06a9.bin文件

这样就同时打开了两个文件了

接下来先复制06a9.bin的全部数据
先切换到06a9这个数据界面

再拉到最后一个数据 右键点击最后一个数据
并点击 选块尾部

这样06a9.bin文件的数据就全部选择了

然后右键点击选择的全部数据
再点击 编辑

再点击 复制选块 正常
这样全部的数据就复制了

然后切换到cpuweima.raw的十六进制数据界面

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直到出现连续的FF FF FF FF FF空白数据
而且空白数据下面一直都是FF FF FF FF FF空白数据
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数据内容
目的就是在最底部的空白数据写入新的cpu微码数据

然后重点
右键点击第一个出现的FF 注意第一个出现的FF

然后点击 编辑

再点击 粘贴板数据 写入

然后确认覆盖
这样新的cpu微码就添加进cpu微码数据文件里了

最后保存一下文件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最后一步
把修改后的cpuweima.raw文件上传到原来的位置 替换原来的数据文件
才是真正的添加了新的cpu微码
回到UEFITool
右键点击cpuweima.raw原来所在的位置的一大串数字和英文组成的文件
然后再点击Replace body...
上传修改后的文件

然后保存修改后的bios文件

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比如 添加新的cpu微码的bios
新的bios文件就产生了
以上教程结束

网友(点评):
无具体内容 可以回帖补充下

网友:
空白的么?

网友A:
这是把可以一起弄的流程分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可以一起弄的流程分开来?

不是 这是单独的方法

网友:
教程写好了

网友(2021-01-24):
为什么打不开 bios 里面的内容

网友:
拿了可以找到微码呢?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的方法
MMTool添加微码的方法还是简单点
如果出现超出BIOS容量限制,这个方法就不好办了

网友(2021-11-03):
真的是神教程哦,学习了

网友C:
FIT表也需要修改才好,最好用MMTOOL来加微码

网友:
英特尔官网怎么下载对应微码?

网友(2022-03-11):
眼睛都看痛了  还感觉没看懂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的方法
MMTool添加微码的方法还是简单点
如果出现超出BIOS容量限制,这个方法就不好办了

Phoenix UEFI bios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T表也需要修改才好,最好用MMTOOL来加微码

请教FIT表如何修改微码,我QQ 2629293930

网友(2022-08-01):
版主写的教材很受用,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的方法
MMTool添加微码的方法还是简单点
如果出现超出BIOS容量限制,这个方法就不好办了

出现超出容量限制也很简单 把不需要的cpu微码十六进制数据全部用FF填充 然后再把需要的cpu微码十六进制数据写入到填充的FF空白数据中就行啦 简单来说就是删除不需要的cpu微码再腾出空间增加cpu微码

网友(2023-05-21):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这个bios里面的微码代码是多少在哪里看呢

网友:
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2023-10-16):
我成功了,把G540cpu升级到i52300cpu教程很好用,需要仔细学习才可以

网友(2024-05-26):
添加好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D:
原来这样做
zhaoyueming
是滴哦是滴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做
是滴哦是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