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烧录xm25qh128a校验失败,请问谁有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28):
RT809F烧录xm25qh128a校验失败,请问谁有解决方法如下图

网友A:
锁紧座,弹跳转接座都换过了,芯片换了几个,都显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B:
换个程序试一下!换不同牌子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程序试一下!换不同牌子芯片

换了几个也不行,连备份下来的再重新刷回去也不行。就是没有其它牌子的bios芯片试

网友C:
直接上机可以吗,只是编程器效验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个也不行,连备份下来的再重新刷回去也不行。就是没有其它牌子的bios芯片试

这可是纯国产的25哦。。。。。,芯片可以随意代换,学过我高级视频的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机可以吗,只是编程器效验失败

直接焊回去,开机0.035A电流不动,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纯国产的25哦。。。。。,芯片可以随意代换,学过我高级视频的都明白

看来还是得买几个其它牌子的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拆一个华硕主板bios读取出来然后写入进去看有没有问题,如果通用问题,编程器坏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1.8V的,只要是1.8V的就会提示校验失败,但不影响你使用,我试验过好多次了!

网友:
更新下软件看看

网友:
已经更新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1.8V的,只要是1.8V的就会提示校验失败,但不影响你使用,我试验过好多次了!

应该是3.2V的,我用1.8V的转接板试过,读出来全是空白,3.2v能读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2V的,我用1.8V的转接板试过,读出来全是空白,3.2v能读出数据

看pdf,这个资料应该现成的,读写不行就换别的

网友:
最近老遇到,昨天一个华硕的读取也是校验失败,不知道不是不最近软件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F:
bios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不对吧!!!!!!!!!!!

bios绝对OK,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买了个winbond的w25q128fv刷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紧座,弹跳转接座都换过了,芯片换了几个,都显示同样的错误

这个我遇到很多次
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擦除芯片数据再写入
不然基本都是校验失败

网友:
这个我遇到很多次 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擦除芯片数据再写入 不然基本都是校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