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声卡无声 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10-28):
两片主板 一片技嘉X79 ud3 一片华硕P9X79 LE BIOS都刷最新版本了,装系统之家下载的系统后没声音。然后官网下载了声音驱动 装上之后还是没声音,声卡芯片都是ALC898 ,声卡俺没有搞过,请有搞过声卡的大神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先换个声卡芯片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声卡芯片不行吗?

技嘉X79 UD3已经找到问题了,先找到了点位图查到了喇叭插孔的线,特别简单,从芯片出来过电容再过一个电阻直接到插孔接口,挨个跑了下发现断线了,在电容下面发现有条划痕正好干断一根线,接上应该不难,就是要下电容比较麻烦点。之所以没换声卡芯片,因为进系统装驱动什么都正常,一度以为是插孔老化松动,检测后发现不是。这时候才考虑去跑线,之前一直以为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装了好几遍系统来回反复装声卡驱动,浪费了很多时间,明天把华硕的P9X79 LE也来跑线检查下,两个板子问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