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笔记本刷bios后无法进系统,

楼主(2020-10-28):
开机花屏,刷完集显卡的BIOS,装上新硬盘,用启动盘按option怎么也进入不了选择界面,一直白屏过一会就是一个问号的文件夹。键盘灯不亮,大小写可以亮。

按照各种组合键教程,重置NVRAM等,导致现在开机直接响一声黑屏,无任何显示,风扇转

还有主板中间的一个两芯的排线感觉怎么都插不紧,盖子压住也是松动的。是贴在黑绝缘膜的排线。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检测

网友:
刷的不是原厂BIOS吧

网友:
直能进mac系统!不能进windows! 还有不能重置smc!小伙子

网友A:
集显卡的BIOS, 不可重置NVRAM

网友:
在官网上下载BIOS,要解压的,排线压不好,是你自己不会搞,或者已经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卡的BIOS, 不可重置NVRAM

原来如此,看来又得拆下来重新刷集显的BIOS程序了

网友:
请问刷完怎么装系统。开机按option 一直没反应,都是一段时间后直接出现带问号的文件夹

网友:
按option
确认usb 启动盘是好的?

??中间的一个两芯的排线??怎么回事??

网友:
排线扣翘起来,怎么也只能插成这样,压住后,还是松松垮垮的。这个排线什么作用的。好像天线?

网友A:
键盘背光的排线, 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背光的排线, 没有关系

背光排线只能插成这样,进不去。扣上,排线还是可以晃动。我方法不对?

网友:
刚刚重新刷了集显BIOS可以显示了。开机duang 一声后按option,无法进入我用TransMac做的启动盘,还是直接进入wifi选择界面。

网友:
感觉启动盘有问题, 以前曾经用过? 好的?

我用Install Disk Creator做的启动盘
https://www.macupdate.com/app/mac/55532/install-disk-creator

网友A:
你的mac只支持到10.13, 和不支持APFS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排线只能插成这样,进不去。扣上,排线还是可以晃动。我方法不对?

方法正确, 键盘背光可以发亮, 晃动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只支持到10.13, 和不支持APFS格式化

你说我的mac只支持10.13,那我怎么装系统咧?不好意思,mac小白一个。身边都是win系统没有mac。,所以下载了10.12.6的DMG文件,用TransMac的教程装了U盘启动盘

网友A:
你的mac只支持"到"10.13, 10.12也可以
没有启动盘
直接进入wifi选择界面装系统也可以, 让它连接到apple
时间比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只支持"到"10.13, 10.12也可以
没有启动盘
直接进入wifi选择界面装系统也可以, 让它连接到apple

在线网络恢复模式可以选择安装10.13   或者10.12吗?

网友:
不可以选择, 可以安装以后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