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gpu核心上的电容短路

楼主(2020-10-28):
问个小问题gpu核心上的电容短路了是不是百分之百就是核心坏了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同问,,还不懂修显卡核显供电大短的

网友:
我发现好的cpu上的电容也有两端大二极管也是0.00几,所以有可能说不定没有坏

网友:
不一定是坏,越高档的显卡核心功耗越高阻值越低,近似于短路只要不是0欧姆有几欧姆都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坏

网友:
维修时短路肯定是核芯坏了,但是显卡阻值很低1Ω 2Ω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高端的显卡阻值很低,不一定是坏的    是所有电容都短路呢还是个别阻值偏低?

网友:
只要不完全为0,就不是真正的短路

平常显卡核心供电的对地值是2-5欧,包括CPU也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短路,基本上都是核心坏,小电容坏的少

网友:
百分百的丢。

网友:
这个电容会短路??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只是电容短路

网友:
不一定吧!!我遇到神州游戏笔记本。显卡是2070的,,上边小电容就有几个0点几欧姆的,,,

网友:
只要不是全部都是为0,不一定坏吧,一般都是打金手指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B: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 后面量了下好的显卡  发现阻值都很低  感觉没有判断参考价值。

网友:
没有我对比过其他核心好的电容都比这同核心的电容阻值低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 后面量了下好的显卡  发现阻值都很低  感觉没有判断参考价值。

没有我对比过其他核心好的电容都比这同核心的电容阻值低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的显卡阻值很低,不一定是坏的    是所有电容都短路呢还是个别阻值偏低?

没有我对比过其他核心好的电容都比这同核心的电容阻值高好多

网友:
显存供电烧了 显存也烧了

网友:
GPU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阻值大于0.1欧就没问题,当然还得看是什么卡,短路的卡和正常卡阻值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