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板上的高压包怎么找?

楼主(2020-10-29):
各位大神
这几天在修一台ibm thinkpad 360z。...老机器
高压包这个件上写着cd120u, 找不到啊。。。
日立的板子,型号invc497,带亮度调节。
请问怎样能找到可替换的件?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A:
直接改通用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通用条不行吗?

谢谢回复,这个上面有个控制亮度的滑块,如用通用条,屏幕下方的亮度滑钮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