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5vdual,兄弟们来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2020-10-29):
5vdual由q100产生,产生条件是q100的4脚必须为低电平,查点图看到它来自u66的7脚,测到该脚为5.1
,请问这个u66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怎么才能让7脚低电平?
不要说直接拆掉,我已经试了拆掉后5vdual就出来了

网友A:
南桥待机正常才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待机正常才有啊

不对啊,难道我搞错了?南桥1.1v-5vdual-3vsb?
不是先有5vdual再有3vsb再开启南桥1.1吗,,等下班了回家再研究一下

网友:
因为这之前修过一张无3vsb的主板,查到是也是没5vdual,把这个6脚拆了就行了,当时也没有注意有没有桥1v...

网友:
不对,刚才看了一下pch 1vsb en的开启条件要先有3vsb,所以首先还是要有5vdual才是

网友:
U68拆了pch 1vsb只有0.99v,不触发,是不是电压低了?
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