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屏幕高压板上的高压包怎么换?

楼主(2020-10-29):
各位大神
这几天在修一台ibm thinkpad 360z。...老机器
高压包这个件上写着cd120u, 找不到啊。。。
日立的板子,型号invc497,带亮度调节。
请问怎样能找到可替换的件?

网友A:
通用高压条换上去,某宝有卖的,搞那么烦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高压条换上去,某宝有卖的,搞那么烦做什么

如果换通用的,屏幕上的的亮度调节滑钮就不能用了。。

网友B:
买了个带通用条,上面的高压包也是六匝线圈,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换到这个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带通用条,上面的高压包也是六匝线圈,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换到这个上。。

这个一般不可以。最好找到同型号的变压器。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可以。最好找到同型号的变压器。

可能因为这个件太老了,搜了半天没搜到。。请问怎样看参数相不相同?能用万用表量吗?

网友D:
拆开,重新缠线。找到断点,焊接上就可以了。

不过这玩意是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重新缠线。找到断点,焊接上就可以了。不过这玩意是大工程。

好像是外面的类似于磁条的东西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