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老款mac有救了,可以做13系统

楼主(2020-10-29):
老款mac系统太老,不能装新的软件,装win有太卡,现在有救了!
首选要做的事情:
打开macOS High Sierra安装程序。这可以使用支持High Sierra的机器从Mac App Store获得,也可以使用该工具的内置下载功能获得。在菜单栏中,只需选择“工具>下载macOS High Sierra …”
使用方法:
1.插入U盘,打开“磁盘工具”,然后将其格式化为OS X扩展(日志式)。

2.打开“ macOS High Sierra Ptacher修补程序”工具,然后浏览以查找macOS High Sierra安装程序的镜像。

*确保该工具成功验证了应用程序。

3.接下来,在“目标卷”列表中选择U盘,然后单击“Start开始操作”。
4.操作完成后,通过在打开计算机电源的同时按住Option键并选择创建的U盘启动

注意:如果要进行全新安装,请仅执行步骤5和6。否则,您只需跳过这些步骤并安装到包含OS X以前版本的卷中,它将进行就地升级。
5.安装程序启动后,从“实用工具”菜单中打开“磁盘实用工具”,或者在屏幕左下角的“实用工具”窗口中双击打开它。
6.选择要安装的磁盘或分区,然后将其擦除,确保使用Mac OS Extended(日志式)或APFS作为文件系统类型。如果格式化整个驱动器,请确保已选择GUID。
-请注意,如果使用APFS,将没有可启动的恢复分区。
-建议仅在目标驱动器是SSD时使用APFS。
-如果您决定使用APFS,则安装后的工具将安装自定义启动方法,因为这些不受支持的计算机的固件本身不支持从APFS卷启动。它不像本机启动那样干净,但是在运行High Sierra时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修改后的启动过程的演示可以在这里查看。
7.将macOS正常安装到所需的卷上。
8.安装完成后,重新引导回安装程序驱动器。这次,打开“ macOS Post Install”应用程序。
9.在应用程序中,选择您正在使用的Mac型号。将根据您选择的模型为您选择最佳的补丁。您还可以选择其他补丁。
-每个补丁旁边的“ i”按钮将显示有关相应补丁的更多详细信息。
10.选择刚安装了macOS High Sierra的卷,然后单击“Patch”。完成修补后,单击“重新启动”。它可能会坐在那里片刻,然后重新启动缓存。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系统在重新启动后无法正常工作,请重新引导至安装驱动器,再次运行安装后修补程序,然后在重新启动之前选择“强制缓存重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必需的。
11.重新启动后,它现在应该启动到macOS High Sierra的完全正常工作的副本中。
备注:此方法得感谢玄烨,我用过感觉非常好用,在此分享给大家

macOSSierraPatcher.zip.002

macOSSierraPatcher.zip.001

WFC
https://mac.softpedia.com/get/System-Utilities/macOS-Sierra-Patcher.shtml#download

网友:
牛人啊,相当不错

网友:
问题 可能还会有点多

网友:
谢谢楼主,这边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A:
刷了bios的可以吗

WFC

网友B:
直接搞点版本强制安装啊,U盘,再做WIN,我搞个,官方不支持升级,应用不让安装,断网强制安装

WFC

网友C:
09款可以安10.13吗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09款可以安10.13吗

08款以后的铝壳的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的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点版本强制安装啊,U盘,再做WIN,我搞个,官方不支持升级,应用不让安装,断网强制安装

不用,随便一个mac制作一个优盘就通用了

网友:
确实可以几年前就开始用这套工具装10.13了。11款可以到10.14以上。

网友:
09年以前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