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外星M15r1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是i7 8750h

楼主(2020-10-29):
戴尔外星M15r1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是i7 8750h

网友:
赠送积分赠送现金奖励急求

网友:
越新的CPU越难打值,因为很多六七代的CPU打对地值只有0001或者0000,你可以用电阻档试试,你的万用表要是两只表笔搭在一起在电阻档也是0000的话,那么打CPU只要不是0000那就不能准确的说CPU坏,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是测cpu电感那里吗

网友:
能不能确定

网友:
确定可以送分
送红包

网友:
福禄克,阻值0001

网友:
怎么赠送红包

网友:
没有福禄克有优利德cpu供电电感阻值2.7欧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在0.003以上算OK,当然万用表误差要为0,6代和七代非低电压CPU我的判断是低于3以下肯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在0.003以上算OK,当然万用表误差要为0,6代和七代非低电压CPU我的判断是低于3以下肯定死

哦领教了谢谢铁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哦领教了谢谢铁子

m15r1外星人 cpu供电电感那里测量2.7欧正常吗cpu是8代i7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5r1外星人 cpu供电电感那里测量2.7欧正常吗cpu是8代i7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

网友:
不对地一般都正常

网友:
一般5到8再低就凉凉了

网友:
有个1欧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