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1.5显示器 亮灯不亮屏

楼主(2020-10-29):
目测主板,  指示灯白蓝一起亮!!  拆机,主板各供电正常,怀疑固件坏!! 淘宝2块买一个,刷上装机照旧!!  晶振更换一样!!

没东西了,只有主控了,测试存储器数据脚电压偏低,找一块破屏主控芯片一样,对照测量!很多数据脚电压都偏低!反向阻值都是正确!99%这个了!

开搞,主控更换解决!  手工拖锡

网友A:
多谢分享,显示器电源就修,驱动板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显示器电源就修,驱动板直接换

一体板,还有价值

网友B:
现在这种驱动板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这么折腾了,直接换,还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驱动板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这么折腾了,直接换,还好收钱!

60块。有料板。随便搞搞

网友C:
自己能修就修,省得去买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能修就修,省得去买材料。

是啊,料板没用也是扔着

网友D:
高手 大师 啊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 大师 啊 向你学习

基本功

网友E(2021-01-22):
楼主功底扎实  牛逼  学习了

网友F:
我也换过这个芯片,遇到芯片发热,短路的,直接找料板换了即可,数据还用之前的flash数据、

网友:
遇到棘手的 我都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哎

网友G:
请问大神某宝买程序的商家,求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神某宝买程序的商家,求私信。

直接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换过这个芯片,遇到芯片发热,短路的,直接找料板换了即可,数据还用之前的flash数据、

程序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底扎实  牛逼  学习了

还行还行。。。。

网友H:
我都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有时间玩玩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