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Z17MINIS固件升级屏幕不灵

楼主(2020-10-29):
努比亚Z17MINIS固件升级屏幕不灵、顾客拿来机器触摸是好的。官网ROM升级包,升级后屏幕触摸不能用,郁闷啊,求指教

网友:
郁闷,想赚20元惹一大麻烦

网友:
左右键,指纹有触感。屏幕里面不能动啊,怎么办、历史版本也一样,

网友A:
会不会是机型没对?  20块也干这事?

网友:
设置里看过机型,就双清升级,想得简单,不好多收啊

网友:
这个就尴尬了

网友B:
今天专门遇见尴尬的事情,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机型没对?  20块也干这事?

升级顺利,进桌面就点开始不能动,强制重启还是一样。下别的包,卡刷也一样,背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专门遇见尴尬的事情,郁闷

一天不顺,宵夜去了。外卖去

网友:
刷机有风险

网友C:
努比亚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曾经砸了一个,信号垃圾的要死  平放不能触摸只能拿起来

网友D:
生意不错啊,连发三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努比亚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曾经砸了一个,信号垃圾的要死  平放不能触摸只能拿起来

我也见过,放桌子上不能触摸。拿手握着可以滑动,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意不错啊,连发三个帖子

昨天前天连三个倒霉的啊,集一起发。

网友:
机主这手机可能本来就是偶尔出现这种触摸不灵的情况,他以为可能是系统的原因,所以花钱找你刷机。也可能是机主想找个冤大头

。所以这其实应该是手机某个部件接触不良,或者快坏了,楼主确实霉运啊

网友E:
他拿过来就一定是好的吗?有时好有时坏,也不一定。。到你手里了完全不好了,那就不好说了。。。再回来说说,为什么要刷机??

网友F:
反正客户说升级固件,我一般把原来的版本拍个照,刷完再拍个照,有争议看照片,只要提示升级成功就直接收钱了,哪来那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拿过来就一定是好的吗?有时好有时坏,也不一定。。到你手里了完全不好了,那就不好说了。。。再回来说说 ...

可以触摸啊,还看了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客户说升级固件,我一般把原来的版本拍个照,刷完再拍个照,有争议看照片,只要提示升级成功就直接收钱 ...

问题是升级了触摸不能用,后来问顾客是换了屏幕的。问题是怎么搞还原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