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iPhone12及iPhone 12 Pro拆解,内部元件还可互换?

楼主(2020-10-29):
iPhone12及iPhone 12 Pro拆解,内部元件还可互换?

  10月14日苹果正式发布了iPhone12系列新品,国外专业拆解机构iFixit对iPhone 12(64GB版)和iPhone 12 Pro(128GB版)两款手机进行了细致的拆解。两款机型都采用了6.1英寸刘海屏,体积和外观基本一致,但背面的后置摄像头数量有所不同。下面我们通过iPhone12及iPhone 12 Pro拆解来看看它们的内部结构吧!

iPhone12及iPhone 12 Pro拆解方法/过程:

  先拆卸下底部的螺丝。

  用热风枪加热后,使用撬片去除粘合的掉胶水之后,即可利用吸盘打开屏幕。

  打开屏幕后,可以看到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机身内部的电池和主板等部件。

  取下两款手机屏幕与主板连接的排线。

  拆下右下角用于固定的螺丝。

  取下屏幕。

  取下屏幕之后,可以看到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内部布局几乎完全一致。

  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屏幕背面也完全一样。

  断开后置摄像头的排线后,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后置摄像头模组即可轻松取下。

  相比iPhone 12 Pro来说,iPhone 12的后置摄像头模组旁边多了一块塑料片,这块塑料片出现在与iPhone 12 Pro对应的多出来的摄像头模块和LiDAR传感器的位置。

  取下后置摄像头模组上的屏蔽罩之后,就可以看到后置摄像头。

  两款手机都采用了后置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f/1.6)和全新的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f/2.4),而iPhone 12 Pro多了一个(f/2.0)长焦镜头和LiDAR从传感器,可支持ProRAW,双重OIS,以及LiDAR带来的微光摄影优势。

  取下侧面的SIM卡座。

  取下底部的扬声器。

  取下扬声器之后,可以看到出声孔处多了个橙色橡胶垫圈,这应该为了防水而存在的。

  卸下两颗固定的螺丝之后,两款手机内部的Taptic Engine震动马达即可取下。

  去除掉粘合在电池下面的粘合剂之后,内部的电池即可取下。

  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使用的电池是完全相同的,电池容量均为10.78 Wh。

  取下固定的三颗螺丝,主板即可取出。

  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L型双层主板设计和内部元器件布局也几乎完全一样,仅少数元器件的序列号有些差异。

红色:苹果APL1W01 A14仿生SoC,在它的下方则是Micron D9XMR MT53D512M64D4UA-046 XT:F 4GB LPDDR4 SDRAM(iPhone 12 Pro上为6GB RAM)。
橙色:KICM224AY4402TWNA12029,可能是64GB的三星闪存。
黄色:高通SDR865 5G和LTE收发器
绿色:高通SDX55M 5G调制解调器-RF系统和SMR526中频IC
天蓝色:USI / Apple U1超宽带芯片
深蓝色:具有集成双工器的Avago 8200高/中功率放大器
紫色:苹果APL109 4343S00437 PMIC

  美版的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都是支持5G毫米波频段的,以上是5G mmWave天线模块,一个嵌入在框架的侧面,另一个嵌入在逻辑板的背面。

  这两款手机中的天线由USI制造,其表面上发现了一些数字和字母:339M00104 S30U7FH。

  接下来拆下前置的Face ID结构光模组、闪光灯以及一些连接线,这些部件两款手机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拆下位于电池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

  无线充电线圈下方有18颗磁铁,排列成一圈,这主要是为了MagSafe无线充电时更好的对准位置,以获得最好的无线充电效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户需要避免将手机的背面与一些磁卡接触,否则可能会出现消磁的问题。

  附iPhone12及iPhone 12 Pro拆解全家福。

网友:
这么快就肢解了?还肢解得这么详细,赞一个

网友:
专业团队拆机比较好看

网友:
不错支持下,要是有分层的说明就更好了,看看是低温锡还是高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