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楼主(2020-10-29):
联想G50-45,上电直接400毫安,拆开摸温度。靠BIOS电池附近发热严重,经查附近一排短路,放弃修复。原因是USB口5V对地引起,非正常损坏。麻烦

网友:
板百来块钱         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还能抢救的  又不是3.3V短  5V短烧不了太多的东西

拆了几个东西短路还在,怎么搞。这机器老了。不好谈钱吧

网友A:
这板子还能抢救的  又不是3.3V短  5V短烧不了太多的东西

网友:
这CPU  基本挂了                                   不值钱

网友:
拆了3个短路的,还要继续拆。不修了

网友:
这个把USB的脚位挑开,再打值不就可以判断了,5VUSB供电短路应该不会烧太多的好吧

网友:
U口我调开了啊。不拆,修好了再拆。修理不划算

网友:
还可以抢救下。。

网友:
把U口拆了,这个应该不会坏很多

网友:
换班顾客嫌贵,修复坏的太多,放弃

网友:
果断放弃,抢下一单。呵呵。花大精力搞收不到银子啊

网友:
大哥就是大哥!  大哥业务多吗? 机器修不完? 大哥技术杠杠滴?  大哥能体会啥是维修吗?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再战几个回合

网友:
待机芯片拆

网友B:
电池旁边的芯片是不是冒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旁边的芯片是不是冒泡了?

一大排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