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ASUS换新键盘后不触发啊

楼主(2020-10-29):
ASUS  Y581C换新键盘后不触发啊。隔离薄膜一直在。以前忘记了烧过板。今天格外注意的,挂新键盘测试开机还是好的,粘好键盘固定C壳。盒盖不触发,拿开单独开机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直接短接开关接口看看,以前碰到过开关排线折断的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开机排线是好的测试了。估计南桥,这板子有病,不能碰啊,亏吐血

网友A:
把内置电池断开 等会儿再装上试试  这破机器就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置电池断开 等会儿再装上试试  这破机器就有这通病

都试了,南桥挂了。主板没碰到铁啊。

网友B:
上次就是换键盘不触发了,结果是5V没出来,坏了个2R2.先打3 5V阻值看看吧,不会烧南桥的!!

网友C:
哈哈 遇到几个烧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就是换键盘不触发了,结果是5V没出来,坏了个2R2.先打3 5V阻值看看吧,不会烧南桥的!!

好的,谢谢,貌似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遇到几个烧板的

华硕是神经,都有可能

网友D:
现在装这种机器我都要补贴透明胶。自己没翻过车,看别人翻过两次

网友E:
华硕真心的质量不好    经常遇到奇怪的问题   前几天换显卡,换完公共点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这种机器我都要补贴透明胶。自己没翻过车,看别人翻过两次

主板蒙满了还是有问题。不是操作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真心的质量不好    经常遇到奇怪的问题   前几天换显卡,换完公共点短路

华硕换键盘我有心理阴影,糟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蒙满了还是有问题。不是操作不当

这儿呢

网友:
不是那问题,没有短路触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真心的质量不好    经常遇到奇怪的问题   前几天换显卡,换完公共点短路

可以理解,和换键盘不一样

网友:
哈哈,今天我也碰到了同一个机型同一个问题,我是开关排线要断了,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这种机器我都要补贴透明胶。自己没翻过车,看别人翻过两次

我也是 用胶带贴贴起来  翻过车  烧了2个桥

网友G:
垃圾华硕,有的时候换键盘就是容易碰到怪问题

网友:
上次换完一个,客户拿回去还是好的。过了一天说不开机,拆开量rtc短路了,跟客户一人一半买块新板

网友:
欲哭无泪了吧

网友:
华硕的不触发还是好修的呀,现在这样,只能查条件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垃圾华硕,有的时候换键盘就是容易碰到怪问题

华硕换键盘我有心理障碍了、哈哈,月细心月出错

网友:
华硕换键盘我有心理障碍了、哈哈,月细心月出错

网友:
楼主在装机前测试一下键盘习惯是好的,出了这种问题要冷静排查。

网友:
这个换过键盘,华硕没这么魔性吧……怕怕

网友:
碰到过,3/5v芯片主供电电容击穿

网友:
注意看触摸板排线短路没,短路可能会烧南桥的

网友H:
我翻车过,桥短路了,口吐芬芳,纸没贴好导致短路应该

网友I:
华硕,不谈了,我的笔记本现在除了D壳其他都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翻车过,桥短路了,口吐芬芳,纸没贴好导致短路应该

不是胶纸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不谈了,我的笔记本现在除了D壳其他都不是原装的

后期的飞行堡垒好像换键盘不出问题

网友:
清灰cpu清烧的路过

网友:
感觉跟南桥有很大的关系,测一下南桥吧

网友J:
华硕3-6代内置键盘换过不下上百个,从未翻车,你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3-6代内置键盘换过不下上百个,从未翻车,你运气不好

后期的还好,早期的挂个三个版

网友:
换个待机IC,立马好,不信你试试

网友K:
换键盘,,,,
YANWUABCDEFG
裸板不触发,跟键盘无关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键盘,,,,
裸板不触发,跟键盘无关

网友:
,这个好危险。。。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