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改集显BIOS 后如何装系统

楼主(2020-10-29):
改BIOS,去电阻之后,不花屏了。换了硬盘,需要重装系统。
不知道是键盘有问题还是确实进不去启动盘,用TransMac 做的10.12.6的安装盘,开机duang之后按option,就是没反应,过会进入wifi选择界面。

mac小白请教如何安装系统

网友:
怀疑键盘问题,   就用外接键盘了

网友A:
同求方法 我的是飞线该集显 装不了WIN7

网友:
安装盘做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方法 我的是飞线该集显 装不了WIN7

用不了win7  EFI模式可以装win10  但是显卡 声卡驱动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