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稳压开机移动电源

楼主(2020-10-29):
内置20000ma电池,可以当充电宝,带led照明灯,内置了一个10A曲线双路电流表,可以当开机电源使用,开机线是3.7v无保护直供,理论上是可以当烧机神器,各路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这电源太大了,用着不方便,,,但应当很耐用,,

网友A:
这双路电流曲线显示模块哪搞的?来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双路电流曲线显示模块哪搞的?来个链接?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好多精度不够呢

网友B:
好是好,但真用起来。。。感觉还是自己玩下就好

成本高吗?

网友:
精度还行1ma

网友(点评):
1mA只是分辨率,精度最多5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但真用起来。。。感觉还是自己玩下就好成本高吗?

不算电池成本11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但真用起来。。。感觉还是自己玩下就好成本高吗?

盒子30,表80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链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链接吗谢谢了

0負zhi该句MrY0cjLHLSz打кǎIτa0宝或坫击连结 https://m.tb.cn/h.4cbluYv?sm=902c5d 至浏.览览.器【T50N双路电压电流表头彩色液晶曲线电源/QC2/3/USB表等改装用】

网友:
再次改进了一下,增加了一个5v输出检测,现在可以检测手机充电电流了,现在双路输出都用上了,一个4.2v连接开机线,一个5v输出给手机充电,2路都可以同时监测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