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g nvme固态 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20-10-29):
512g nvme固态 只能读不能写。这个固态是从机械革命的机子上拆下来的,问题就是只读不能写,也不能格式化,这个是群联的主控,固态的标都是群联的。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估计是群联给代工的吧。这种问题一般怎么修,换主控有好的吗,兄弟们支支招。
格式化

网友:
量产重新开卡下,不行就拆颗粒!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看看。

网友:
开卡或者修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