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求救一个移动西数500g在吗修复

楼主(2020-10-29):
一个西数移动硬盘500g   不认盘,没有异响.里面转的正常在电脑的磁盘管理下能看到。需要初始化,这样请问用啥软件能恢复里面的文件。pc300除外。进pe用disk分区工具想回复认不到盘.有遇到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磁盘管理里都能认到,不应该PE认不到才对,换个PE试试

网友:
换个PE系统试试!

网友A:
一个西数移动硬盘500g   不认盘,没有异响.里面转的正常在电脑的磁盘管理下能看到。需要初始化,

这个故障,需要更换电路板处理,仅仅用PE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西数移动硬盘500g   不认盘,没有异响.里面转的正常在电脑的磁盘管理下能看到。需要初始化,

这个故障,需要更换电路板处理,仅仅用PE是解决不了的

你是在交他加重损坏的方法吗

网友:
估计是认到盒子了,你最好截图,看看,如果是识别到容量,好说,

网友:
wd500g-usb固件容易损坏,好多需要修复02模块,或者有坏道引起的卡死

网友(2020-12-01):
用WINHEX打开看看提示什么

网友(2021-01-09):
固件门 收购了希捷,西数也玩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