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惠普m126nw维修经历以及求助

楼主(2020-10-29):
惠普M126nw打印机故障现象:
开机后可听到扫描部分有动作,没有预热动作,液晶屏一直停留在  正在初始化
处理过程:先链接电脑,可以正常安装上驱动程序,尝试扫描文件,发现可以扫描文件到电脑中。尝试打印,没有任何动作。。。。拆机,怀疑激光器,更换后故障依旧

更换主板,故障依旧

最后更换的电源板恢复正常,仅供大家参考。

求助:
图中是拆下来的坏电源板,我简单测量了一下。供电电压没问题,可控硅没问题,其他的就不清楚了,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板子应该检测哪里?或者有啥通病?

网友:
是停留在   正在初始化....

网友A:
你不是买了块好电源板吗

网友B:
好电源板对比测喔!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定影供电部分,装上旧的电源板有温度么。或者电脑有报错什么代码么。比如说50.4或者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买了块好电源板吗

想深究一下坏电源板上到底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定影供电部分,装上旧的电源板有温度么。或者电脑有报错什么代码么。比如说50.4或者52.0

换了新电源板就好了。其他配件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电源板对比测喔!

我怕把新电源板给戳坏了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分立元件也不多,拆开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这电源板,应该可以修。
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拆开主板测试中,有一组24V和3,3V没电压,一起控制的,给个开启信号有电压了但是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板,应该可以修。
拆开研究一下。

主要是不灵通,但是吧还挺喜欢捣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板,应该可以修。
拆开研究一下。

电源部分应该都供电了,后面芯片不会找了

网友E(2020-12-31):
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显示正在初始化。。。。。
你的问题找到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显示正在初始化。。。。。
你的问题找到没有?分享一下

那块电源板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知道咋查呀

网友:
可以找我维修

网友:
这款机器电源板和激光器坏的多

网友(2021-03-21):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对某个模块的供电不正常影响正常使用的。能查出问题已经算不错了,能找出高压板哪里有问题,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