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3SJ 板号:K53S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0-29):
华硕P53SJ 板号:K53SV REV:3.2  不触发维修
      上电公共电压正常、RTC电路3V正常 、3,5V线性待机电压都有,EC +3VA_EC  +3VACC供电也有,EC_RSR#3V也有,开关电压也正常,南桥晶振也有电压正常,刷bios也不触发 。 最后检测到3、5V芯片SUS_PWRGD电压不正常只有0.8V,看点位是由RN5801 +3VSUS电压上拉的,更换10K电阻后触发上电。

网友:
厉害厉害,细心出精活

网友:
厉害厉害,细心出精

网友:
思路清晰,速战速决。

网友:
原来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痛快,高手点赞

网友:
老主板了都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是要仔细查条件

网友:
这机器修的少了一般不愿去测条件

网友:
华硕的排阻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践经验

网友:
昨天修一台进水断线的,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网友:
又遇到华硕笔记本K43SD不触发  待机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触发 还是待机芯片SUS_PWRGD信号没有,更换上拉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