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380 独立供电6+8,8频接口短路

楼主(2020-10-29):
换了保险和mos管上机,还是烧了原来的mos管位置,还可能哪里有问题啊,求大佬解惑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挂了,得一起换掉

网友B:
是复合mos还是普通的,普通mos控制级不能悬空,可以看看是不是控制极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复合mos还是普通的,普通mos控制级不能悬空,可以看看是不是控制极开路

普通mos管,应该没有悬空,引脚我加锡了,感觉跟背后的芯片电容,或者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挂了,得一起换掉

我测下它的开启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