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显卡供电不正确 只有0.3

楼主(2020-10-29):
上管G级这个 大神们怎么修

网友:
尴尬  失效  我接地没接好

网友:
自举升压是正常的  但电压只有0.3   反馈正常  供电芯片已经换了

网友:
供电芯片

网友A:
PWM电路不就那几回子事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不就那几回子事儿吗,

大神  这种电压低的怎么修啊  没思路了

网友:
阻值正常吗   或者断开电感再量量看   要么就是管子问题

网友:
仔细查查电源i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