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的显示器,刚开机花屏问题。

楼主(2020-10-29):
我自用的一台HKC24寸的曲面显示器,刚开起来的时候花屏。过半分钟左右就正常了,而且天气越冷时间越长。用DP线出现这样的情况,用DVI线接口能马上点亮。肯定不是DP线的问题,已经换过了。也拆开显示器用酒精擦过排线接口。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驱动板问题把

网友:
网上查了下说的通病。上144Hz就开机花屏,用60或者120HZ就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就是tab板的问题了。问题应该会越来越重。

网友A:
一看就是屏坏了。。。。。。。。。报废吧  主板可以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屏坏了。。。。。。。。。报废吧  主板可以留着

100HZ以下可以正常使用。不算报废吧。

网友B:
屏坏了          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          报废吧

100HZ以下可以正常使用。这也报废吗?不玩游戏用不到144HZ吧?

网友(2021-05-03):
我也遇到过。是三星的屏的通病,只有售后可以·用刷码器,涮一下就可以了。遇到多台了。到售后一会就好了。要不只能换屏半边。这个逻辑板在边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