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侦探 vs B+短路 ②联想E530短路点搜寻过程记录

楼主(2020-10-29):
继续上回书。
这本子,公共端B+ 对地1.3欧姆。
拆出主板,卸掉CPU
B+侦探拿着万用表一顿胡乱量,
到处都是短路点。
心想这不是个办法,
继续看图纸
搜B+圈字符匹配,共搜到15处

排除掉2个不是的,还有13处。
这仅仅是单B+,
B+还会过跳线,过电感,转为别的名称的

搜到5个,
这5个又连的有芯片 电容 负载 场馆
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像分了叉的树根一样,越往下越是盘根错节。
下面这张图比较典型:

B+侦探冷静下来,思考总结了一下

简化为以上3种情况
B+连芯片供电,连电容,过上下管给负载供电。

短路电路,都是和正常的电路,并联在一起的。

前2种比较好判断,芯片短路,电容短路。
第三种,B+做了个简单的推理,
公共点短路,量的时候,下管和负载短路,其实是区分不出来的。
除非可以摘掉负载,很多负载是大芯片焊接在板子上,太麻烦。
假设负载正常,下管短和上管短 必定同时存在。
假设负载短路,下管OK,那么还是上管短路。
所以上管肯定是短路的。

那么反过来思考,直接去测量上管的S极,
就是上管的输出端,如果对地不短路,
那么下管ok,上管也是ok的,负载也OK。
则可以将这一组上下管+负载都排除掉。
这样可以提高排除的效率。
寻找短路点,是一个排除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直接定位的过程。
————————————————
关于分片隔离,
有跳线的去跳线
有电感的摘电感,
把短路隔离成一个一个小的独立的区。
总之,B+侦探信奉曾国藩的一句名言:
结硬寨,打呆仗。
一步一步的这么搞,肯定可以把故障点搜出来。

确定好这样的思路,B+侦探感觉轻松了一些,
点上高仿香烟,拿出万用表,
打开焊台。
先干掉PR302

这是个0.01欧姆的保险电阻,有4个触点,
可以把下面那个PU301芯片隔离开。

通过焊点连接的。融化开后如上图
量其中一端,对地不短,排除PU301芯片。

把旁边的电容也翘起来,都正常。
The answer is zero,fuck
B+侦探骂了句英文。
继续往下找

这种上下场馆的,仅举一例子。
别的测量方法都一样。
这是PU501周边电路,直接测上管PQ501的输出端S级
测量对地不短路,直接排除这一路。
无需再用烙铁融化开跳线PJ501,比较省电

实测这一路正常,排除。

继续往下找::::
○锁定故障

这颗芯片叫PU401 型号RT8205EGQW
负责产生3V 5V ALWP电压。
量3V的场馆 上管S级,对地不短 √
量5V的场馆 上管S级,对地不短 √
融化开跳线PJ401

发现B+端不短路啦,跳线另一端对地1.3欧姆。
问题就在这一路,
终于定位到故障,B+侦探很激动

RT8208_B+是公共点通过PJ401跳线改了个名字
直接送入了16脚VIN芯片供电

直接量16脚,已经短路。
正是B+公共端短路的阻值。

丝印EN=EG 529,图纸上叫RT8205EGQW
负责产生3V5V的,也是比较容易损坏的供电芯片。
B+侦探打开淘宝,找了个最便宜的。
2元一颗包邮。
由于对焊工不自信,B+侦探直接定了2颗。
——————————————————
再起波折
three days later,
中通快递送来芯片

风枪吹下老芯片

风枪漏气,焊锡丝劣质,渣渣焊工。
B+侦探在如此恶劣条件下,
竟然把芯片焊了上去
成就感爆棚。
把跳线补好,摘下来的电容 电阻补回去。
插上适配器,毫无反应
再量B+公共点,依然1.3欧姆短路。
The answer is zero,fuck
再次化开跳线PJ401,
B+不短路,问题还在这一路,
并不是PU401芯片的事情!
盲目判断,白白浪费了4元钱。
当时芯片焊接下来时,应该量一下vin供电引脚。

再次翻开图纸仔细看了一遍
能怀疑的,就是红色圈圈里面的电容了。
这种电容,和场馆D极连在一起。
短路的话,测量跳线端依然会短路。
测上馆的S极输出端,是判断不出来的。
这种电容,一个一个的摘。

中间那颗电容,撬开起来后,跳线端不短路了。
指针点着撬起来的电容,1.2欧姆 ×
换掉坏电容,故障终修复。

网友(点评):
最好贴上 上一帖的链接 或者在那个帖子下面回帖补充 。

网友A:
感觉还是烧机直接干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烧机直接干脆,

手里没可调电源。

网友:
这~~~~还是拆把

网友:
B+侦探 vs B+短路 ③ 终章
++++++++++++++++++++++
  A+侦探的简介
我习惯称呼他为小A。
小A是个半吊子的维修员,
他主业是个兼职会计。
会计之前,他其实做土建的。
常年在野外施工,小A感觉这要脱离社会。
就自学了个会计。
兼职会计比较轻松自由,业余时间他就搞下电子维修。
在网上接一些维修单子。
这个E530笔记本,就是一个粉丝寄给他的。
他这几天忙着出会计报表,就把这本子转给我。
半吊子,指的是是对很多东西一无所知。
我遇到修不好的主板,就找他修。
得打印一份intel或者amd芯片的官方上电白皮书在里面。
问他怎么连时序都不知道,
他说这些是垃圾信息,不需要知道。
在修的时候,现查就够了。
果然,用不了多久,他就修好了。
他的修好,也是魔幻的。都是指给你看,
哪个地方哪个元件坏了。回去我还得自己买元件更换。
每次都很准。很少失手。让我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的维修间乱糟糟的,6平米的小屋。
工具只有一个万用表 一个手柄烙铁。
乱七八糟的电路板,旧电脑,打印机
还有很多毛绒玩具。
一个布娃娃头上扎满了电阻二极管场管。
像个刺猬一样。
他说这是有些维修免费,粉丝就给他寄布偶娃娃。

有一次我看他在摆弄一个弱电箱,
里面有很多电路控制器。
是一个物业公司送来让他修的。
他对弱电箱上面那个锁产生了兴趣,
到处搜资料上论坛,下载了锁具原理的书籍读。
后来他用小锉刀真的做了一把可以打开箱子的钥匙。
客户打电话来催,问弱电箱修好没。
他显然给忘了。他把控制器扔进水池里面泡。
然后就彻底坏了。就给客户说,这东西没法修了。买新的吧。

—————————————————
         A+登场
联想E530修好的第二天,
A+过来了。
我说本子昨天弄好了。然后递上烟。
照例是3根利群。
小A找了一节纸胶带,把三根烟并排缠在一起。
点上火,浓烟滚滚。
这是他发明的并联吸烟法。
大烟瘾的人才扛得住。
本子还没组装起来,散在那里,
屏幕已经点亮了。
哪里坏了?小a问道。
我说公共点对地短路。
某个元件短路导致的,
你猜一下是哪个?
小A把机器关了,拿出主板翻来覆去看了一会。
他指着板子边上的那一堆小电容,
是不是这里面 某个电容坏了。
我彻底震惊了。

我问他你是咋知道的。
小A猛抽一口烟。
尼古丁烟雾之中开始了他的推理。
"我也是胡乱猜得。
我是靠概率猜中的"。
短路,无非大芯片坏,电容短,或者接地的控制管短路。
这本子,你说是昨天修好的。
从你收到本子,到修好,差不多3天。
这是1件个快递的周转时间。
从这里,我推断出,你是购买了大芯片。
你这里木有BGA,你买的芯片,很可能是IO或者供电芯片。
电容或者场管坏,旧电路板上多的是,你完全可以拆。
“嗯。是的”我回答。
我看到PU401这个芯片有加焊痕迹的时候,更加确定。
但事情木有这么简单,
跳线有重焊接痕迹,周边的电容有大片翻动痕迹
供电场馆没换的痕迹。
如果换PU401直接好了,你没有理由去查这么元件。
这些小电容,数量多,排查很繁琐。
需要一个一个拆。才可以排除。
我不知道是具体以哪一个,但我要猜的话,
场馆,芯片,电容。我优先猜电容。
我从桌子边拿出一个小纸包展开,
那颗很小坏的电容就在里面。
“是吧,我胡乱猜的还真准”
说完,小A又是猛抽一口烟。

————————————————————
            废纸上的讲义
我把维修的过程,给他详细说了一遍。
听完后,小A说,修的还可以。打80分。
100分是怎么维修?我问
木有100分,这里面总有运气成分的。
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是烧机法。
你可以在B+公共点接了稍微低点电压过去,
10V左右吧,这样短路的地方,就会起热。
不好找到话,就继续加电压,知道它冒烟为止。
这种比较快捷。但没有维修乐趣。
其实用逻辑追到话,也有办法。
说完,他从地上捡了个空的香烟盒,
把里面的锡纸撕出来,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图。

问题的多少,就在于你怎么定义故障点。
你看,AB两个元件,用一根导线连起来。
你说这一共有多少种故障?
三种。A坏,B坏,导线坏。我答道。
“不够严密。” A+笑道。
如果你稍微严格思考一下,
只需要懂一点数学上的排列组合知识,
你就会发现,一共有7种组合。
坏一个,是三选一,C31=3
坏2个,三选二,C32=3
ABX, BCX,ACX
全坏,坏三个,C33=1
一共是7种组合。
显然,问题变的更多复杂了。
此时,要引入一个新的因素:概率。
全坏的概率,显然是最低的。
最大的概率,是坏其中一个。
做维修,事实上都是一种猜测。
我们按最大的概率去猜测。
说着,小A又从地上捡起一张废纸,
在上面花了个图。

公共点并联了很多的电路,这只是其中一个单元。
像这样的单元,应该有很多。
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概率,排列一个顺序。
大电流大功率的,所接负载多的,就靠前一些。
如果整个单元是个反馈或者保护电路,这个概率最低。
当然,这种排列先后,依赖于一定的经验积累。
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逐个去排除,肯定也可以找出故障。
花费的时间会多一些。
再看这张图,右边第一个分支,首先排除掉。
这个电路里面,串联了一个大电阻。
看到这个,不管它下面接的是什么,都可以排除掉。

“嗯。是的。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到”我回答道。
再看右面,2个mos管子,通过PWM电路给负载供电。
事实上这种电路,都有保护反馈,
负载坏的概率小于MOS坏的概率。
测量上MOS的输出,可以快速的排除这一路的故障。
如果MOS管损坏,故障通常伴随芯片的一起损坏。
这2个是并列的。
还有芯片本身损坏引起的短路,
并联的那个电容,或者是稳压管一类的东西。
这些需要你投入时间去排除。
说完,他拿起打火机,把这2张纸烧了。
好了,我得回去了。明天你通知客户取机器吧。
收多少钱啊?我问
“”哦,不要钱。客户会送过来2个布偶大海豚。
你留一个。另一个我回头过来拿。”
好吧,有个海豚也行。比白忙活强。
我想了一下。
小A拿起桌子上的烟盒,又抽出3根,
捆好,点上火。消失在了一团烟雾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