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14IBD开机掉电 有时可以进系统修复

楼主(2020-10-29):
接机描述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候开机用一回关机  自己亲自试了一下 开机掉电

裸板开机一样 确定主板问题 测试一通各供电都正常,想着要不要刷一下 看症状不像是Bios问题   想着这种要死不活的机器最难搞 还是从头开始捋一下

这地方1.5心中一喜 马上打开图纸果断干掉开关!恢复3.3V!维修就此结束。

开机测试两天

网友A:
看见这种表题我就想到还原按键的故障了

网友B:
还原按键漏电,导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种表题我就想到还原按键的故障了

算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原按键漏电,导致掉

是开机按键故障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原来是开关惹的祸

网友:
也算联想通病了

网友:
现在捡个菜不容易啊

网友:
嘎嘎 今后遇到捡钱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开关的机器第一时间查开机脚电压

网友:
嗯,通病,论坛应该早就出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