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解锁显示bios隐藏的高级选项 修改版bios R0131HD

楼主(2020-10-29):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解锁显示bios隐藏的高级选项 修改版bios

解锁显示所有的隐藏选项
修改开机画面
R0131HD
AmericanMegatrendsInc.-R0131HD
#额外重要提醒
由于解锁了所有的选项
所以有一些选项是不能乱设置和更改的
不然会导致严重问题
尤其是点不亮屏幕无法开机
测试结果如下
bios里面的选项名字cpu flex Ratio Override 不能设置为enabled 不然点不亮屏幕
BIST 不能为enabled 不然点不亮屏幕

RTM Crosser Support 不能为enabled 不然点不亮屏幕

primary display 不能为auto 不能为pci 不能为peg不然点不亮屏幕 可以为igfx和sg

active lfp 只能为int-lvds 不然点不亮屏幕

dmi link extended synch control 不能为enabled 不然屏幕可以点亮但会卡住什么也不显示

display logic 不能为disabled 不然点不亮屏幕

fast boot 有时为enabled无法进入bios 应该是其他设置一起导致的影响
usb support 不能为disabled 不然usb接口就禁用 usb上的u盘 外接键盘之类就不能使用

max tolud 不能选择3.5 不然点不亮屏幕

插上两根内存条时 channel a dimm control 可以为所有的可选择的选项 但channel b dimm control只能选择enable both dimms 不然点不亮屏幕
如果只插上一根内存条 channel a dimm control或者channel b dimm control只能选择enable both dimms 不然点不亮屏幕

internal graphics 不能为disabled 不然点不亮屏幕

ehci1不能为disabled 不然usb接口的键盘等设备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测试表明如果设置错误点不亮屏幕
即使把主板电池去掉也是无用的
即使去掉主板电池短接主板电池正负接口也无用依然无法点亮屏幕
即使去掉主板电池放置十几个小时后再开机 依然无法点亮屏幕
而且此主板bios芯片有读写保护

所以解锁了所有隐藏的选项后乱修改bios选项设置导致无法正常开机和使用 似乎只能通过把bios芯片从主板上吹下来放到外部编程器上重新擦除数据再写入完整的正确的bios文件才能再次点亮屏幕

首先是原版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网友:
搞坏笔记本就用他 没毛病,奥利给!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经过最后测试 发现依然有一些bios设置会导致点不亮屏幕

不断修改完善 最终版bios文件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网友A(2020-12-09):
最终修改完善版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解锁显示bios隐藏的高级选项并去除了会导致点不亮屏幕的可选择项修改版bios 修改开机画面 R0131HD AmericanMegatrendsInc.-R0131HD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网友B(2021-02-21):
有台海尔s510老哥能解锁隐藏设置么bios已经备份了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B:
有台海尔s510老哥能解锁隐藏设置么bios已经备份了

bios需要是ami的就可以

网友:
求帮忙解锁隐藏选项,谢谢!工控hm65 ami4.6版本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526-1-1.html

网友(2021-10-22):
还有大神嘛?此机器如何屏蔽独立显卡

网友:
bios选项中的Primary Display选项选择IGFX即可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网友(2022-03-30):
楼主 你这个可以上3代u吗?

网友(2023-05-22):
这个AMIBIOS的修改软件是什么?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2024-04-15):
Hi,

I have downloaed the bios for the Haier Jane Eyre 7g-3 hm65. I have haier model ai 7g-3 hm65. My question is how do i flash this .rom file to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简爱7g-3 hm65主板 解锁显示bios隐藏的高级选项 修改版bios R0131HD
最终修改完善版[/bac ...

I have downloaded this bios firmware for may laptop haier ai7 g3 HM65. Kindly guide how to flash this to my lap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