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主板挑cpu

楼主(2020-10-29):
该主板装i3-4130一切正常,换i3-4170后不显,风扇一转一停的循环。换回4130后也正常显示,进系统等都正常。以为4170坏了,把4170换另一块主板上后也正常显示了,这是啥情况,有点懵逼啊!bios都放电过了,内存换过都不行。

网友:
更新官网最新BIOS  还是不行那就换板吧!技嘉主板什么稀奇事都会有!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感觉可能bios版本旧没微码

网友:
应该是跟me有关系
建议用一个纯净的ME合成bios

网友:
用能点亮的cpu升级bios后已正常,bios版本有点老,早产板子不认识迟产的u,

网友A:
都说是了,对我这种刷子来说,编程器一把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是了,对我这种刷子来说,编程器一把梭!

夹子头坏了,加不紧不识别,也不想动风枪吹,同代板u不亮机,要手头没备用u估计要绕弯路了

网友:
更新一下BiOS

网友:
这个记号一下。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