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 显卡 能开机显示,显卡压力测试黑屏

楼主(2020-10-29):
如题,能开机进系统,能显示,跑mats 软件 显示pass, 就是鲁大师显卡性能测试就黑屏了,黑屏时,系统还正常,能通过键盘关机,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A:
补充: 黑屏时,测试只有一组12V供电上的0欧姆电阻,只有10V

网友:
疑难杂症,没有思路时,加焊核心听天由命大法

网友:
到处按压主板,看屏变化。

网友:
那就短路0欧姆电阻试一试,直接一坨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黑屏时,测试只有一组12V供电上的0欧姆电阻,只有10V

这种情况一般都说某一组mos管没工作,压力测试的时候,电压不够,就会这样,我以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屏供电问题吧

网友:
示波器伺候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同样的问题,开机几分钟后黑屏,现在只发现显存供电偏低,只有1.4V,空载时1.57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到显存供电2.1V,老是黑屏,后来把电压调低至1.8左右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黑屏时,测试只有一组12V供电上的0欧姆电阻,只有10V

工作时,功耗增大,电压被拉低是正常的

网友(2021-01-04):
供电问题,修供电!正常情况跑鲁大师电压应该上升,你这个就不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吧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示波器把各路供电都打下波形,对比下,应该有惊喜

网友(2021-04-01):
用的什么软件 测的呀,我的G650TI  看的花屏,测出来没有错,软件不对?

网友(2021-05-24):
我也有2 张一样的跑分就黑屏,还在分析中

网友:
我这有个同杨问题的    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