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乐华LED32C560背光闪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29):
一台乐华LED32C560开机背光闪,检查其它电压正常,背光电压43V,明显电压不够,一直一闪一闪的,刚开始以为是背光问题,结果检测背光是好的,在经过更换了MOS管,电源芯片,还有其他一些都换过不少。故障依旧。结果在我无意间发现在背光插件处有两个三极管,取下一个,直接与图中这个电阻相连,神奇般的好了,简直是运气好,我也没过多去研究他的原理,希忘懂行的大师指点其中的原理。

网友A:
话说你的运气的确不错!在没有分析电路的情况下,一般的,这样乱搞的话,会冒烟的。当然,我觉得你还是分析电路了,才采取的这种应急维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的运气的确不错!在没有分析电路的情况下,一般的,这样乱搞的话,会冒烟的。当然,我觉得你还是分析电路了,才采取的这种应急维修方式。

感谢师傅的回复,学艺不精,勉强懂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