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低压cpu i5和i7代换问题

楼主(2020-10-30):
有没有人替换过?我用7代i7换到原来i5的板上,测量集显短路,拆掉就不短路。用8代8250换到8550的板上测量1.2v短路,拆掉不短。以为CPU有问题,换到原来板上收又正常。难道不能代换?有什么讲究?
cpu

网友:
理论上说,同代CPU互换肯定是没问题的。阻值低的话,要么是温度没有完全的散去导致阻值低,要么就是没焊好。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