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大头显示器发红维修方法

楼主(2020-10-30):
求师傅教自己动手维修。具体检查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大头显示器LG的不通电了。

网友:
像是差色呀……看下线到板子上的线有没有断的……没有  就换下菜单芯片……

网友:
大头显示器很多年没见过了    还有修的必要了吗?

网友:
下面的按钮有的不能用了

网友:
测试VGA线红禄蓝,好的就检查显像管尾板,多半脱焊了,焊点四周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