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进入显示器工厂模式的方法!

楼主(2020-10-30):
常见CRT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谁家的电视机坏了,图像的颜色乱了,肯定要请电视机维修人员来修。但是大家也许听说过,有时候维修人员到了家里,连螺丝刀都不拿,只是把遥控器“乱”按一通,电视机的故障就解决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既然电视机“坏了”可以不用拆机就能修好,那我们的电脑显示器是不是也可以不拆机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自从显示器采用了总线I2C控制电路以后,显示器的颜色、亮度、对比度、消磁、模式、特殊功能调整、故障检测等都是在显示器内部的微处理器(MPU,也就是类似于台式计算机的CPU)的控制下进行的。当显示器加电开机后,显示器内部的MPU首先加电复位,进行初始化,再接着从显示器内的存储器(一般为串行存储芯片,型号为24C08,24C16或者是93C46,93C56等等,容量为几K字节)中读取显示器的标准工作状态值和上次存储的状态数值,并同时检测当前各部件的工作状态,然后按读取的数值控制相应单元电路工作,同时根据行场信号的极性和行频的不同选定相应的显示工作模式,完成图像和文字的显示。当然,如果显示器的MPU损坏,显示器是肯定不能工作的。
  既然数控显示器的白平衡,暗平衡与几何失真等有关参数都可以通过显示器的OSD菜单进行调整,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些场合下就可以不用拆机就能把显示器的一些故障排除。这就必须说起“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这和电视机的工厂模式一样,都是一种隐藏的菜单调整功能,用于显示器在出厂前和维修时进行调试。
  现在市面上的显示器多数都是屏显OSD控制方式,因为生产厂家的技术保密的原因,每种显示器的工厂模式都只有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知道,并且都还人为的设置技术壁垒,不同型号的显示器还设置了不同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正因为如此,一些本来非常简单的故障也一定返回维修站或返厂才能维修,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经销商的满意度。
  因此在这里我把自己平时收集整理的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同时,各生产厂家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的显示器,其功能和性能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也会不同。
【一】  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解决的故障类型
  1.图像的亮度偏暗,即使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最大,也无法看清某些内容的细节,特别是在玩游戏时,如果遇到黑暗处时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2.图像的左右两边无法调整为垂直,总有很明显的偏差。
  3.水平方向的图像宽度变窄,即使把左右宽度调为最大,也不能达到满幅。也可能是上下之间的宽度不能达到满屏或过大,超出了显示器屏幕之外。
  4.水平有变曲,上边或下边不水平有挑角等。
  5.图像在某一色温下颜色明显偏向某一种颜色,改变色温时有的色温下图像显示正常。
  6.用户模式中的某一菜单功能不能使用,如消磁,锁定键盘等。
  7.图像模糊,有时还有字符上下或左右抖动的情况。
  8.字符或图标在屏幕上的大小不一致,在有的地方大,而在有的地方小。
  9.显示器图像显示正常,但是某一区域有清晰可见的网纹出现。
  10.查看显示器的主要性能参数,工作总时间等。
  11.改变显示器的节能工作方式,是否打开老化开关,OSD菜单功能选择等。
12.显示器的底色明显偏向某种颜色,需要进行暗平衡调整;或者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明显偏色,同时显示器OSD菜单不偏色,显卡,信号线,信号线插头都没有问题时,这时需要调整亮平衡。部分显示器在用户模式中可以单独调节RGB三色增益值,但调节后只是单次有效,无法关机保存,这时也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进行调整。
13.液晶显示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幕亮度会有所下降,这时也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调整屏幕背光亮度。

【二】  为什么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调整?
  显示器采用总线控制的数控方式后,显示器内部取消了大部分的可调电位器,显示器也就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因电位器氧化后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同时因为I2C总线控制,PCB板的布线也方便多了,各集成电路之间的连线比以前的模拟显示器少多了,功能更强大,调试更简单,可以轻松的实现图像的枕形失真,桶形失真,平等四边形调整,上角垫,下角垫,旋转等特殊功能的调,并且就边黑平衡和白平衡的调整也不再利用电位器来实现了,只须通过OSD菜单就能完成。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使用手机打电话时,有时会因为信号太弱或者有强干扰而中断通话。同理,在计算机工作过程中,如果周围环境中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或者由于信号线过长造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衰减过大,这时接收端收到的信号就可能发生错误。当错误率很低或只有个别数据位发生错误时,系统没有检测出来,这时就可能被接收下来,并进行存储。这就是为什么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为什么亮度,对比度会突然变暗,颜色突然变乱无法调整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进行调整,使之恢复正常数值。
  不过有时候,进入工厂模式也无法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只能重写显示器中的存储器内容,需使用专用的编程器进行读写,或者更换存储芯片。

工厂模式进入的基本方法:
1.最常用的方法是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ENTER”或“SELECT”或“MENU”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松开即可。这时按下上述几个键,屏幕上就弹出工厂模式的OSD调整菜单。如现代Q775D,NESO等。
对于单键飞梭,一般是按住单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松开或过十五秒再松开,这时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如美格,尼索,HPC显示器。
这种方法一般对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硬开关的有效,也就是有电源开关直接控制开关电源是否工作,MPU电路是否加电。
2.按住显示器面板上的某两个键的组合,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这时即可进入工厂模式,如BenQ和爱国者,海尔显示器等。
3.需要给显示器彻底断电,这时因为目前显示器基本上都没有为电源电路设置通断开关,只要显示器插上电源线,就已经接通开始工作,在为显示器内的CPU电路供电。然后再按住某个键开机,就可能进入工厂模式。如EMC D77N显示器。
4.对于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软开关,也就是轻触开关的,因为显示器的MPU电路是一直通电的,有时当按下某一按键开机时,会发现无法正常开机。这时我们可试着在开机后的瞬间按下某一个键,看是否能够进入工厂模式。如TCL 1737显示器。
5.调整显示器的OSD菜单到某一图标,长按某一键不松手,等若干秒后就会进入工厂模式,如TCL767,方向T-171,TCL-1766F等。
6.先按住面板上的某一功能键不松手,再按下显示器的电源开关,这时也可能会进入工厂模式。因为这种机器的电源开关是轻触开关,和其他按键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MPU通过判断电压值来确定工作状态的。

【三】  显示器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集锦

CRT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1.TCL显示器
1)M1502显示器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同时按住“-“与”→”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当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手,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屏显OSD菜单里多出红色的“FAC”字母。不过,对于这款显示器,工厂模式与用户模式功能基本相同,没有特别功能。
2)ML520液晶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按住“MENU”键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内容时松开手,这时就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状态。
3)M1737显示器
面板按键:“←”,“→”,“-”,“+”,和电源开关键“◎”(轻触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按下“◎”后,马上按一下“+”即松开,这时显示器出现图像后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其工厂模式中有副亮度和副对比度调整,还有老化开关设置等,比用户模式多出好多项调整内容。
4)M1702显示器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和单键飞梭。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着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电源开亲,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即进入工厂模式。工厂模式的OSE菜单界面基本与用户模式相同,只是多了三个红色的“FAC”字母。
5)MF767,768,703M,707,708,709,F4系列
屏幕按键:退出“Exit”,左”←“,右”→“,菜单”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的进入:
按下“Enter”键,屏幕上弹出OSD菜单,再连续按动“→”键移动到“ZOOM”位置,再连续按下“Enter”键两次,第二次按下后不要松手,等待大约5秒钟后,在屏幕的中上方会弹出一个谈蓝色底色,深蓝色字符的OSD菜单,这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选中“Exit”键可以退出OSD菜单,使OSD菜单消失,便再按“Enter”键会再次出现,关机退出工厂模式。选中“Return”选项可以返回用户界面的OSD菜单状态,此时无需关机即退出工厂模式。
如果是亮度偏暗时,我们可以使用NOKIA显示器测试软件,点击“Brightness and Contrast”按钮,过入恢度等级显示图案。然后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调整副亮度,副对比度,使8%的灰度略显轮廓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太亮,因为太亮时,虽然游戏界面下清楚了,但到了正常桌面下,文字会模糊。
注意:在工厂模式中调的任一数值即被存储,必须一点一点的调整,防止因调数值过大造成电路保护。另外,事先记下调整项的初始值,以便能够恢复。
自检测试:同工厂模式,先按M键呼出OSD菜单,把图标移到右下角的弓形失真调整的位置,长按M键不松手,稍等一会儿,显示器的图像会按用户模式菜单的图标内容完成自检调整演示。
提示:TCL公司于2003年八月份推向市场的TCL MF707A内部的MPU做了更改,操作界面变成了中文,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不同于以上的方法。
6)MF786X显示器
这款显示器的EMC公司为TCL公司OEM的产品,是为TCL品牌电脑的配置的。
面板按键:“Menu”,“↓”,“↑”,“Exit”,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在显示器正在工作时,拔掉显示器电源线。用左手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用右手把显示器电源线插上,等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左手,这时屏幕上弹出的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功能项很多,此时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中可以调整最大行频(需要硬件支持,不能随意调整),老化开关是否打开,用户菜单模式选择,场幅动态聚焦调整等特殊功能。
7)MF769系列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Return”,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同TCL767。
M769F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EMC D777显示器,先拔掉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MENU”键不松手后,再插上电源线,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设置状态。
提示:TCL显示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于TCL品牌电脑的,多数为康冠公司生产,也就是生产EMC显示器的厂家,型号一般为TCL MXXXF;另一种是TCL王牌显示器,是位于广东惠州的TCL自己的工厂生产的,用于兼容机销售,型号一般为TCL MFXXX。
8)M901F显示器
面板按键:“↓”,“↑”,“R”,“M”和电源开关键“◎”
恢复出厂值: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再按住“M”键不松手,紧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这时显示器恢复出厂值设置,即实现Recall功能。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再按住“M”键和“↑”不松手,紧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上述两个按键,这时屏幕上即出现OSD菜单,即进入工厂模式。在OSD菜单的中上方有红色的“FAC”字样,表示当前状态是工厂模式。
禁止老化功能: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同时按住“↓”与“↑”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就禁止了显示器的老化功能,即Disable BURN IN功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当主机关闭后或显示器单独加电时,显示器会有图像或文字显现,该功能主要是为了方便显示器在出厂前进行检验和维修时使用的,也可以用来帮助判别显示器的故障部位。
打开老化开关功能: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同时按住“↓”与“R”键开机,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这两个按键,这时就打开了Enable BURN IN功能。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屏显的OSD菜单中多出了红色的"BIN"字样。
9)MF902F显示器
面板按键:“1”,“↓”,“↑”,“2”及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同时按下“1”和“2”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即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不过,这款显示器在工厂模式中没有对副亮度和副对比度的调整功能,如果遇到显示器屏幕偏暗的情况时,只有打开显示器后壳,适当调节高压包(FBT)上的“SCREEN”加速极电压旋钮。
10)M1766F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单键飞梭,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显示器OSD菜单的光标)旋至左下“EXIT”位置,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7-8S后即进入工厂模式。注意:按下单键飞梭键,OSD菜单消失,但是应一直按下去,才能进入工厂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可以进行副亮度和副对比度及水平图像宽度等内容的调整。
11)ML56液晶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和电源开关键(在显示器面板的下部)。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手。再按下“MENU”键时,在屏幕的右上方即出现一个绿底白字并且上下为黄色,非常醒目,下部的英文提示为“FACTORY-ADJ”,表示此时为工厂模式。主要功能是显示器内部三个主要芯片的控制功能调整(ASI32X,AD9884,TW98),有RGB三色白平衡与暗平衡调整,亮度与对比度调整,U,V增益调整;还有“AUTO ADJUST”(自动调整)和“INIT ALL”(初始化全部)。
12)7KIr显示器(品牌机配套)
面板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MENU”键,呼出OSD调整菜单,移动“→”到“ZOOM”处,按下“MENU”不松手,等大约5-6秒钟后,在屏幕上方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就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如下功能:
“BI”(SET BURN-IN OFF/ON),用来设置是否打开老化开关,此功能要开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屏幕上有图像为显示。此功能关闭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延时4秒种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
“TM”(USED TIME),此功能用来记录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USER ADJUSTMENT”,返回用户调整模式。
“EXIT”退出工厂模式的OSD菜单。
“BC”(BUTTOM CORNER),下边角调整。
”TC“(TOP CORNER),上边角调整。
”HS“(HORIZONTAL S),水平S线性调整。
该款显示器也同样俱有TCL显示器的玲珑指功能,当按下“MENU”键时,显示器的图像会在“Personal(个人设置)”,“Mild(柔和)”,“Standard(标准)”,“Bright(高亮)”四中模式中转换。
提示:TCL显示器的种类很多,每一种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也各不相同,这需要在维修和维护过程中积累和摸索。
13)TCL M505
面板按键:“MENU”,“+”,“-”,“SELECT”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MENU”键,呼出OSD菜单,连续按动“-”,移动OSD菜单光标到“ZOOM”位置,连续按下“SELECT”两次,第二次按下后,不松手,直至在屏幕上方出现一个新的OSD菜单时,就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状态。
14)TCL M505U
面板按键:“1”,“←”,“→”,“2”,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同时按住“1”和“2”键,然后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再松开“1”和“2”。
在工厂模式中,显示器的OSD菜单比用户模式多出如下内容:
弓形PINBALANCE,平形四边形PARALLELOGRAM,上角CORNER TOP,下角CORNER BOTTOM,垂直线性V LINEAR,副对比度CONTRAST MAX,色温COLOR(1,2,3),亮度BRIGHTNESS MIN,暗平衡R CUT OFF,信息显示DISP FREQ,垂直动态聚焦VF(V FOCUS),高压调整HV ADJ,老化开关BURN IN,自动亮度限制ABL,显示器测试OSD TEST PATTERN,副亮度SUB BRIGHTNESS。
2.方向显示器
1)T-171显示器
方向该款显示器既有自己的产品,同时也为江苏宏图三胞OEM显示器。该款显示器使用的MCU与TCL,方正是同一厂家的,其界面和使用方法类似于TCL7系列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Exit”和电源开关“◎”(轻触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M”键,弹出OSD菜单,移动OSD菜单的光标到右上角“ZOOM”的位置,连按两下后不松手,直到在其上方再弹出一个天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好进入工厂模式。在方向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中没有副亮度和副对比度调整功能,只有ABL调节项。
2)BT-1591显示器
类似于T-171,不过用户模式与工厂模式的功能类似,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颜色设置中可以分别RGB三色分别进行增益和截至电压调整,以改变图像的黑白平衡。
面板按键:同T-171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T-171
3.方正显示器
1)电脑型号:A+781X显示器型号:FG769-HF
面板按键:“Exit”,“←(Brightness)”,“→(Contrast)”,“Menu”,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类似于TCL显示器。按“M”键,弹出OSD菜单后,移动“C”键,把OSD菜单的光标移动到“Zoom”的位置,按下“M”键不松手,大约5秒钟后,即进入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了二十多项功能,对显示器三基色调整和几何图像调整等有很大的改进。
其中“FOSD”是改变工厂模式中OSD菜单的上下位置。
“TM”是一个计时器,能够记录显示器开机工作的时间。这对于防止JS把样品或翻新显示器当成新品来卖。
“User Adjustment”是用来返回用户模式操作界面。
“Exit”是退出工厂模式OSD菜单。
“←→”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最高行频,必须由硬件支持,不能人为的强行改变,否则可能损坏显示器。
“LH”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亮度模式,有BL和BM两种。
“SB”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高亮度模式,有1,2,3种。
其余的HC,HS,VS,VE,HE,HM,VM都是与行场有关的图像调整。
2)显示器型号FH786-HS
这款显示器是EMC公司OEM的产品。
面板按键:“Exit”,“↓”,“↑”,“Enter”,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EMC D77N的进入方法。
4.LG775N(FT)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Select”,和电源开关键“◎”
解决故障类型:
虽然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及对比度的设置调整到最大数值,图像看上去仍然看上去亮度变暗,发黑,无法观察清楚图像内容细节。由于显示器内部无副亮度调节电位器,同时高压包(FBT)上也没有加速极(G2)的调节电位器,这时要解决这种问题只能进入工厂模式才能解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1)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然后按住“←”键和“sel”键不松手,这时再按下电源开关。等屏幕黑一下之后,再松开“←”和“select”键。然后按“↓”键调整OSD菜单到最下边一项。在用户模式中它是“黑色五星图标”,经上述调节后,变为“1/2”图标。
(2)按一下“select”键,进入调节项后,选中第一项“消磁”项(此项有蓝条指示)。
(3)按一下“→”键,此时OSD菜单消失,在屏幕右边出现如下内容:
RDDV(红枪增益),GDDV(绿枪增益),BDDV(蓝枪增益),SCON(副对比度),RCUT(红枪截止),GCUT(绿枪截止),BCUT(蓝枪截止),SBRT(副亮度),ABL(自动亮度限制),VLINE(垂直行线性调整),VBAL(垂直平衡调整),HTOP(水平顶角调整),HBOT(水平底角调整)选项。
(4)用“↑”与“↓”键选择要调节的选项,用“→”和“←”键进行数值调节,使屏幕的图案到合适状态就可以了。
(5)相关选项调节完成后按一下“Select”键退出设置,并存储所进行的设置。
5.美格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键,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
1)关闭显示器电源,不必拔下电源插头。
2)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这时再按下电源开关,等大约会5秒钟后松开单键飞梭键。这时显示器的屏幕上出现OSD菜单,在菜单的右上脚有红色的“FAC”英文字母,表示此时显示器处于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仔细观察会发现,用户模式的OSD菜单位于屏幕中间偏上,底色为中蓝色;而工厂模式的OSD菜单位于屏幕的左上角,底色为白色,菜单的形式二者相同。
3)转到单键飞梭键,进行相应的选项调整。相关的选项有:R-GAIN(红枪增益),G-GAIN(绿枪增益),B-GAIN(蓝枪增益),SB—CONTRAST(副对比度),PARALLEL(平形四边形调整),PIN-BALANCE(枕形调整)。我们在调节R,G,B增益时,用户模式中的RGB的数值也会同步跟着变化,在调节SB—CONTRAST副对比度时,用户模式中的数值自动置于100%。
4)在完成调整设置后,转到EXIT位置退出关机即可。
解决的故障类型:
1)图像左侧边缘调好后,图像右侧会凹进或凸出,在用户模式中无法把左右两侧同时调为垂直。也可能时呈相反的情形。
2)整个图形呈平形四边形状。
提示:美格显示器多数采用的是单键飞梭,只有一个大圆键,工厂模式进入方法相同,按住单键后,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松开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6.长城显示器1770DI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1)关机后,按住“F”键和回车键再开机,等屏幕显示出图像后松手。
(2)再按“F”键则出现“黑底白字”的OSD菜单,即进入工厂模式。
(3)按“EXIT”键退出工厂模式,按“F”键即返回用户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中多出“场线性”,“行线性”,“最低亮度”,“最高亮度”。
7.爱国者显示器
1)型号77A,777Q,788FD
面板按键:“1”,“←”,“→”,“2”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时按住“1”键和“2”键,再打开电源开关等显示器屏幕亮后松开,即进入工厂模式。工厂模式的OSD菜单为显眼的红底。
2)型号500E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时按住“-”和“+”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机,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即进入工厂模式。
8.厦华显示器
机型1769FCMA(又17YA),15III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键,OSD键,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1)关机后,按下电源开关再开机,且不要松开。这时再按下单键飞梭键,也保持不松手。
(2)松开电源开关,则进入工厂模式,这时OSD菜单上会出现“FACTORY OSD”字样。
9.EMC显示器
对于老型号的EMC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然后同时用左手按住“>”键和“退出”键,再用右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右上角出现工厂模式OSD菜单。
工厂模式比用户模式中多出“水平摩尔”,“垂直摩尔”,可以用来调整字符抖动,屏幕模糊,有网纹等故障。
型号:EMC 572N,EMC D777显示器
面板按键:“Exit”,“UP”,“Down”,“Select”键,电源开关(软)。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在显示器正在工作时,拔下电源插头,这时用左手按住呈形排列的最上方的那个键不松手。用右手插上显示器电源线,这时显示器会马上得电开始工作,等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后再松开左手,这时屏幕上即出现蓝底白字的OSD菜单,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状态。
在工厂模式中可以对OSD菜单的调整模式(两种,方形和菱形)进行选择,同时可以禁止手动消磁功能。

10.尼索(NESO)显示器
1)FD770A,FD786G,FD570A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按单开机10S后(这时屏幕仍旧是黑屏状态)松开即可。
2)HD770A,TD770A
面板按键:笑脸(图像模式功能键),Menu(Exit,中间位置),↑,↓,→,←,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按住R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即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了如下的功能菜单: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V-MOIRE 垂直摩尔调整 BI(DISABLE,ENABLE) 老化开关 VF(V FOCUS) 垂直聚焦调整
H-MOIRE 水平摩尔调整 GS(GRAP SUB CONT) 图像模式副对比度 BCL(ABL) 亮度控制限制
BR(B-R LANDING) 底边右边角调整 DEFO(TDA4856/TDA4841) 行振荡集成块 SUB-CONTRAST 副对比度
TR(T-R LANDING) 顶边右边角调整 FREQ(MAX FREQ) 最大行频 COLOR ADJUST 颜色调整
BL(B-L LANDING) 底边左边角调整 ES(EV SUB CONT) EV模式副对比度 BRIGHTNESS 亮度
TL(T-L LANDING) 顶边左边角调整 V-CONV CONTRAST 对比度
NS(N-S LANDING) 上下边缘调整 H-CONV OV(OSD V.POSITION) OSD菜单垂直位置
EXIT 退出
FK(H FOCAD)   OH(OSD H POSITION) OSD菜单水平位置
JK(TIME(SEC)) OSD 菜单停留时间 HF(H FOCUS)   DEGAUSS 消磁
ROTATION 旋转 SUB-H SIZE 副水平宽度 VG (V GAIN) 垂直
VC(V LINEAAR BAL) 垂直C线性平衡 VS(V LINEAR) 垂直S线性平衡 HL(H LINEAR) 水平线性
PIN BALANCE 桶形调整 PARALLEL 平形四边形 TRAPEZOID 梯形调整
PINCUSHION 枕垫失真 BOT CORNER 下角失真 TOP CORNER 上角失真
V-SIZE 垂直宽度 V-POSITION 垂直位置 H-SIZE 水平宽度
H-POSITION 水平中心位置
在尼索显示器中有摩尔开关选项,当把摩尔开关打开时,显示器的图像清晰,不过图像上的干扰条纹严重,常常会让客户误认为是显示器故障,造成返修,需要引起注意。
3)FD770V,TD770V
面板按键:智能键(中心),四个方向键。
工厂模式:未知。
11.宏图三胞
1)HISAP H-500E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住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进,在屏幕右下方会出现透明字符的OSD菜单,即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2)HISAP H5002D
面板按键:“+”,“-”,“Return”,“Menu”,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用左手按住“R”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在屏幕右下方出现透明字符的OSD菜单,即表示进入工厂模式。
3)HISAP LW1564D
该款显示器无OSD菜单,显示器设置依赖面板下方的LED指示灯表示。
面板按键:“Select”,“-”,“+”,电源开关“●”
4)HISAP H-7002FD
面板按键:“+”,“-”,“Return”,“M”,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方法同H5002D。HISAP显示器的用户OSD菜单为黄底蓝标,工厂模式的OSD菜单为透明底色白色图标。
5)HISAP E152液晶显示器
面板按键:“AUTO”,“↓”,“↑”,“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未知。
12.CTX显示器PR500F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用左手同时按住“+”和“-”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这时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锁定面板按键:同时按住“←”和“→”,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这时显示器屏幕的按键处于锁定状态,无法进行功能调整与设置。解法相反。
13.海尔显示器
1).机器型号:HC15151
面板按键:“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用左手同时按住“M”和“↓”不松手,然后用右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当屏幕出现图像时,屏幕上会弹出比用户模式多出两项内容的工厂模式OSD菜单。
2).机器型号:HC15130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电源开关(软)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用左手按住单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这时屏幕上方就会出现一个天蓝底色深蓝字符的OSD菜单。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了RGB三色单独调整功能和音量调整功能。
3).机器型号:HC15100
面板按键:OSD菜单键,单键飞梭,电源开关(软)
工厂模式:按下单键飞梭键,旋转至OSD菜单右上角“ZOOM”处,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等大约5-7秒钟,会在屏幕上方出现一个深蓝底色,浅蓝色文字的OSD菜单,这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设置状态。
14.现代显示器(HyuNDAI)
1)型号Q775D
面板按键:“Menu”,“Select”,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住“M”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这时弹出的OSD菜单里多红色“F”字母,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该款显示器的工厂模式比用户模式多出了“VF(Vertical Focus)”,“HF(Horizontal Focus)”,“ABL”,“Self-Test”,“Black-Level”,“V-Linearity BAL”六项功能。其中的“Self-Test”可以演示用户模式中的所有调整功能。
2)型号F776D
面板按键:“Menu”,“Select”,“↓”,“↑”,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同上。
3)型号ImageQuest Q15液晶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SELECT(AUTO)“,电源开关“◎”,“↓(Brightness)”,“↑(Contrast)”
用户模式选项内容:亮度(B),对比度(C),颜色控制(Color Control),位置调整(Position Control),时钟相位调整(Clock Phase),自动调整(Auto Adjust),MISCELLANEOUS,语言(LANGUAGE)。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按住“MENU”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显示器屏幕上出现图像时松手。这时按下“MENU”时就出现一个小菜单,上方为软件版本号,菜单内容只有三项,为“亮度(Brightness)”,“钳位电平(BLACK LEVEL)”,“初始化存储器(INIT EEPROM)”。
如果我们先按过“↓”或“↑”后,再按即可进入用户调整模式。
15.联想显示器LXB-F17069
面板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未知。
16.飞利浦显示器
1)型号107T,107P
面板按键:“←”,“→”,“↑”,“↓”,“OK”,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用左手同时按住“←”和“→”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左手,这时屏幕上会弹出“Model Select”的菜单。
锁定面板:在显示器正常显示器,按住“OK”键不松15S后,即锁定面板按键。解锁方法与加锁方法相反。
2)型号201P
面板按键:“←”,“→”,“↑”,“↓”,“OK”,电源开关“●”。
该款显示器不需要接主机,按下“OK”键即可调出OSD菜单。
17.宏基Acer(明基BenQ)显示器
1)BenQ 77g,77P
面板按键:“Enter”,“←”,“→”,“Return”,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同时按住“Exit”键和“Enter”键,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工厂模式和用户模式的OSD菜单完全相同,只是工厂模式在OSD菜单的左上角有一个红色的“F”字母在不停的闪烁,提醒操作者目前的状态是工厂模式,需要谨慎小心。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中多出了AL(即ABL功能,自动亮度限制)和G2(加速极电压调整),HV(第一阳极电压,也就是高压调整功能)。如果显示器的亮度明显偏暗,可以调整G2的数值,使屏幕亮度为合适即可。
在完成操作后,一定要按“Exit”键退出,以完成存储动作,否则调整无效。退出工厂模式的方法是关闭显示器电源,否则OSD菜单会一直出现。
2)Acer 77V
基本同上。
18.浪潮显示器
1)DE-770 ZB显示器
面板按键:“Exit”,“-”,“+”,“OSD”和电源开关。
注意:浪潮显示器设计独特,显像的速度很快,打开电源开关用不了3S屏幕上即出现图像。
19.HPC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键和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住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直到屏幕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
20.三星显示器(SAMSUNG)
1)三星151S
锁定按键:按下“MENU”键保持5秒钟不松手,即锁定显示器面板按键;解锁同样是按下“MENU”键保持5秒钟不松手。
2)三星750S,753DF
面板按键:“Exit”,“-”,“+”,“Menu”,和电源开关“●”
锁定按键:长按“MENU”不放15秒钟即锁定显示器面板按键;解锁方法相反,再按“MENU”键不松手15秒。
恢复出厂值:长按“EXIT”不放5秒钟恢复出厂值。
3)三星763MB,765MB
面板按键:“Exit”,“←”,“→”,“↑”,“↓”,“M”,电源开关“◎”
Recall:长按M键,同Recall。
工厂模式:未知。
该型号显示器因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未知,并且显示器的FBT上也无SCREEN调节旋钮,当显示器亮度明显下降时,就必须检查相应电路是否有无件发生损坏。
21.七喜显示器(HEADY)
1)型号:7KIr
面板按键:“Exit”,“↑(Bright)”,“↓(Contrast)”,“Menu”,电源开关“◎”
这款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TCL的该型号显示器。
2)型号:17F02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
3)液晶显示器JT160
面板按键:“1”,“↑”,“↓”,“2”,电源开关“◎”
22.大水牛显示器
该款显示器是由EMC冠捷公司OEM生产。
面板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在显示器正在工作时,拔掉显示器电源线后,用左手按住“↑”后不松手,再插上电源线,等屏幕出现图像时,这时屏幕上的OSD菜单就是工厂模式。
其中的“↓”键,还有图像模式调整功能,连续按下“↓”键,显示器的图像模式会在“ZOOM PICTURE”,“WARM PICTURE”,“NORMAL PICTURE”,“VIDEO PICTURE”四种模式中进行转换。
23.NEC显示器
型号:FE771SB
面板按键:“Exit”,“←”,“→”,“↑”,“↓”“Select”,“Reset”,电源开关键“●”
单独按下“Select”键时,显示器屏幕图像会在高亮模式(Super Bright mode)和普通模式之间转换。
24.神舟显示器
型号:液晶显示器J15AA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键“◎”,“MENU”,“↓”,“-(AUTO自动调整)”,“+(静音)”
25.清华同方显示器
型号:TGJ-7B69A
面板按键:“EXIT”,“←(BRIGHT亮度)”,“→(CONTRAST对比度)”,“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MENU”键,呼出OSD菜单,连续按动“→”,移动OSD菜单光标到“ZOOM”位置,按下“MENU”键不松手,大约5-6秒钟后,在屏幕上方就会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菜单,这就是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比用户模式多出了近二项调整功能,有SB(SBQ ENABLE),S6(6500),S9(9300),OH(OSD H),TM(USED TIME),USER ADJUSTMENT,EXIT,MD(SYSTEM FOR MODE:1),KM,VM,HM,BC,TC,HC,HS等。其中的TM是显示器已经使用时间,它可以有效的记录该台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26.熊猫(PANDA)
型号:显示器型号7002FD(欢欢8810电脑)
面板按键:“+”,“-”,“Select”,“OSD“,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Select”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在屏幕的右下方就会出现一个透明底色白字的OSD菜单,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了如下的功能菜单:RC,GC,BC,HD,VD,MORIE,HK,BN几项功能。
27.JTC 770PE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单飞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电源开关,即进入显示器工厂模式,在屏幕的右下方会出现一个透明底色白字的OSD菜单,比用户模式中多出两行的调整功能图标。
该显示器的OSD菜单和熊猫的7002FD及宏图三胞的7002FD菜单一模一样,估计是同一个生产厂家的贴牌产品。
28.HP Pavilion mx703
型号:PE1168
面板:电源开关键“●”,“MENU”,“-/Brightness”,“+/Contrast”,“Selec
各种机型进工厂模式维修资料
1.17寸神技:技按住飞梭键开机,就进入了工厂模式。
关电源再开机就退出了工厂模式。
2.Acer77g:同时按住左右最外面二键开机,
既进入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后在OSD左上角上
可看见有个字符F,既区分于用户模式.
进入后HIGHLIGHT选最后一项(最右面一项)然后按ENTER键,
有六个选项(最后第二个为G2),选到它ENTER,加大它的值就可调亮.
调完后别忘了SAVE,按EXIT键既会SAVE.关机再开就行了.*************
3.ACER 77P:3同时按住左右最外面二键开机,既进入工厂模式.
进入工厂模式后在OSD左上角上可看见有个字符F,既区分于用户模式.
进入后HIGHLIGHT选最后一项(最右面一项)然后按ENTER键,
有六个选项(最后第二个为G2),选到它ENTER,加大它的值就可调亮.
调完后别忘了SAVE,按EXIT键既会SAVE.关机再开就行了.***********
"EXIT"+"ENTER"
4.acer 78c:同时按住"+"与"-"然后按显示器电源开机
5.ACER54E:我试的结果,2和3键为工厂模式进入键。1,2两灯亮为平行四边形调整
同时按第一个和第四个键开机,然后按第一个键选择调整项目,
由指示灯的组合状态指示相应的项目进行调整,
具体组合状态与对应方式不知道
按住1和4 再开机,开机时会看到一排小灯都一起亮一下的,
然后按选择键,按一次灯跳一下,一直按到灯跳到最后一个,继续按一下
,灯就变成第一个和第二个同时亮了,再按一下,
这时候的选项就是用来调PIN-BALANCE的了.调完后,同时按住中间二键就储存了
关机再开就好了.
沈先生说要你按住1和3开机调整该机有4个键。选择键一“+”一“—”,校正键同样。
有6个灯。1,3键是按选择+和校正+?
6.A0C 7V1RDS:一直按ZOOM进入*******
7:AOC 7KLR:AOC 7KLR, 一直按ZOOM进入*******
8.AOC 15的型号为15T:打开菜单,按住ZOOM框不放。
9.aoc 型号5e1 15寸:打开菜单,按住ZOOM框不放。 ************
福建冠捷出品!
有5个键 “EXIT 向左 向右 MENU 电源
10.CST/CST:CST 进入菜单停在EXIT上按飞梭10秒钟(有两层菜单方法一样)
11.CTX DFX7100:按着面板4个键开电!“向左,向右,减,加”开电!********
12.ctx pf500f:按着面板4个键开电!“向左,向右,减,加”开电!********
13.Kinkon 金刚/17p96 产品型号D796:按菜单键开电!*********
14.LG 771EF:在开机状态下:按住[SELECT]键不放,再按电源开关,屏幕会黑一下
,然后按[MENU]键进入菜单,选择消磁功能。
OK !不要乱调OH,关机保存退出。**********
15.LG FB795CUG FB795CU 进入法为:先按住SET不放,再按OSD,黑屏后即可进
16.LG771D纯平显示器:压住SELECT键再同时压住电源键 图像瞬间黑一下后同时松开
按出OSD菜单选到消磁进入 工厂模式出现
调整SBRIGHT SCON RGBCUT可达目的
17.LG775N:面板的按键是这样排列的吧 1 2 3 4
按住 1 4两个键开机。开机后再消磁。
不行你再试试按住一个键开机再消磁
LG CB775N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18.LG/未来窗 775FT FB775F-EA:在开机状态下:按住[SELECT]键不放,再按电源开关,屏幕会黑一下
,然后按[OSD]键进入菜单,选择消磁功能。
OK !不要乱调OH,关机保存退出。**************
19.MAG XJ570:按着飞梭键开电!*******功能强大哦!
20.MAG786FD:按住旋钮开机。
21.MAG/XJ500T:按着飞梭键开电!*******功能强大哦!
22.nec fe771sb:nec fe771sb 开机是按住 -和+键
23.neso fd570a:按飞梭键开电 飞梭键不放要一会 *********
24.neso fd770a PIM772A:按飞梭键开机*******
25.飞利浦/105A:工厂调节:按着亮度键和对比度键不放开电!
这是老的105A,你开机的时候按住菜单键,在出现的菜单里选上一个就可以的了。
你现在选的是绿同步。
26.飞利浦/107G:方法是同时按着两颗亮度调节键开机,然后按"ok"键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你想调节三基色的比例,
在普通的osd------色温调节----用户预制模式就有这样的功能了*****
向左键+向右键开机,再按OK键
第二种107G
按着左边两个键开电,松手再按左边第三个键进入!**********
27.飞利浦105S:方法是同时按着两颗亮度调节键开机,然后按"ok"键就可以了。
其实
按着左边两个键开电,松手再按左边第三个键进入!**********
27.飞利浦105S:方法是同时按着两颗亮度调节键开机,然后按"ok"键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你想调节三基色的比例,
在普通的osd------色温调节----用户预制模式就有这样的功能了 *********
28.飞利浦15寸:5个键(包括电源键)
按着中间两个键“亮度+对比度”开机,再按第4个键 ************
29.联想/LXB-N15054: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
30.联想/LX-P1569 飞利葡:5个键(包括电源键)
按着中间两个键“亮度+对比度”开机,再按第4个键 ************
31.联想(冠杰:联想(冠杰)三键机: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新三键机:方法同上,但同时按上下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状态有屏显机器: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三秒后 进入工厂模式 .
32.EMC ID750F:按着面板4个键开电!“向左,向右,减,加”开电!*******
事实是CTX机心!
33.EVIEW/产品型号:777F 机型:77M:除了电源键还有4个键 “ADJ- SEL ADJ+ OSD”
按OSD键进入菜单后找到缩放那一项就是有4个箭头那一项,按一下SEL放开再按一
次不放手,等菜单退出后再按OSD键即可进入工厂调节,要退出出工厂调节
要进入菜单选复位那一项才可!***********
进入工厂调节调节就没有缩放那一项了,但多了其他一些功能!
34.FG556-H:FG556-H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按1和3功能键开机10秒
35.HEDY/2017F:按左右键开机就可 *******
36.HEDY 大水牛如何进入工场调节 19寸9K1R:
把功能状态选在行场放大的位置,也就是四角有箭头的图标,
按最飞梭键约10秒,试一下 ***********
37.hyundai 现代/V770:按着MENU(菜单)键开电 ************
38.爱国者 型号 B1770NST:在连通主机的情况下按住1和2 键再开显示器持续按住30秒后松开就进入工厂模式
39.爱国者 700a:在连通主机的情况下按住1和2 键再开显示器持续按住30秒后松开就进入工厂模式,进入你所说的频率调整后就OK了
40:爱国者700a plus B177ONST:按着1 ,2键开机********
41.北泰:北泰
按住2键开机
42.北泰T-171:选择到“缩放”位置按两下不放,就可直接进入。
43.彩虹:彩虹17寸 按住对比度键不放,同时按电源开关就可进入。
44.长城/1770DF:按“F”+回车键开机!**********
即左右两键!
45.长城C-1527M:按SELECT与+键进工厂模式再退出------------------
45.方正/FG556-H:FG556-H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按1和3功能键开机10秒.我说说方正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15和17寸飞梭的开机之前按住飞梭就可以进入。OSD的开机前按住中间那个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15寸数控的开机前按住RESE键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闪烁即进入了工厂模式。
46.厦华:厦华15Ⅲ:
先按住消磁键,再按下飞梭键,然后放开消磁键直到FACTORY OSD出现。
厦华17寸:
关机状态下,按下电源开关键并保持按住状态,再按下飞梭键并保持按住状态,然后放开电源开关键,稍后FACTORY OSD出现。
47.雅美达AM797D:雅美达AM797D
先关显示器再按向左的开机,开机后现按一下。
出现PASSWORD:依次按+,—,向右的,向左的,就可以了。
48.优派/viewsonic E711:viewsonic E711 按1,2键开机就可以进如工厂模式.
49.优派E653,E70显示器:优派E653,E70显示器。共四个键,按第1,4两个键再开机

viewsonic P95F+
进入"画面缩放",然后按住"2"键10秒钟,进入工厂模式.
X650的调试方法
 面板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MENU”键,呼出OSD调整菜单,移动“→”到“ZOOM”处,按下“MENU”不松手,等大约5-6秒钟后,在屏幕上方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就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如下功能:
  “BI”(SET BURN-IN OFF/ON),用来设置是否打开老化开关,此功能要开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屏幕上有图像为显示。此功能关闭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延时4秒种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
  “TM”(USED TIME),此功能用来记录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USER ADJUSTMENT”,返回用户调整模式。
  “EXIT”退出工厂模式的OSD菜单。
  “BC”(BUTTOM CORNER),下边角调整。
  ”TC“(TOP CORNER),上边角调整。
  ”HS“(HORIZONTAL S),水平S线性调整。
  该款显示器也同样俱有TCL显示器的玲珑指功能,当按下“MENU”键时,显示器的图像会在“Personal(个人设置)”,“Mild(柔和)”,“Standard(标准)”,“Bright(高亮)”四中模式中转换。
从楼主发出的各种机型调试方法里,事实证明这款显示器就是AOC的7KLR,不信的人可以进去试试。
EMC-570
正常状态按下或者旋转飞梭键时,出现的是用户调整菜单,内容包括:亮度、大小位置、形状、颜色、OSD位置、回复、消磁、语言、结束。其中该机的消磁功能没有用,不过只要把留有位置的消磁控制继电器装上,就有随时消磁、正常工作时消磁电路自动断开的功能。如果出现场线性失真,图形出现左直右凸或左凸右直等几何失真,仅靠用户菜单是不能调到正常状态的,就必须进入工厂状态进行设置。
进入的方法: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飞梭键不松手,再按电源开关键,等开机后首先显示的是用户调整菜单,不同的是在该菜单上边“MAIN FUNCTION”的左边多了个“+”符号。选择“结束”退出用户菜单显示。
不同的是此时直接按下飞梭键,显示的是用户菜单,而旋转飞梭键显示的是进入工厂模式状态的英文菜单,见下文。其中的“EXIT”只能退出菜单显示,不是退出工厂模式状态,只有用开关机键关机一次,才可以完全退出工厂模式状态。
其中中文仅供参考。数据是在正常机上640X480/默认/16色状态下的数值。*标记的该机无变化。
2:美格15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按住飞梭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5秒左右屏幕点亮后,在左上脚出现调整菜单,然后放开飞梭键即可。此时用户调整菜单位于屏幕中间偏上,并且是蓝底,工厂模式菜单位于屏幕左上角,无蓝底,当顺时针旋转飞梭键到ESC处,再顺时针旋转一格,在椭圆形菜单组的中下部出现一个粉红高亮区,在菜单组左下角显示:“Factory”,此时按下飞梭键,显示工厂模式内容:R-Grain;G-Grain;B-Grain;Sub-Contrast;Parallel;Pin-Balance;Exit。调整R、G、B三基色增益时,用户模式中Color Mode项目内的RGB也随之变化;调整Sub-Contrast时用户模式中的对比度自动变化为最大;调整Parallel和Pin-Balance可以使图形的几何状态发生变化,不要忘记记录原始数据。
旋转飞梭键使Exit高亮时,再按下飞梭键就可以退出工厂模式
EMC-570
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飞梭不松手,再按电源开关键。开机后首先显示的是用户调整菜单,不同的是在该菜单边上“MAIN FUNCTION”的左边多了个“+”符号。选择“结束”,退出用户菜单显示。
此时直接按下飞梭键,显示的是用户菜单,而旋转飞梭键显示的进入工厂模式的英文菜单。“EXIT”只能退出菜单显示,不是退出工厂模式状态,只有用开关机键关机一次,才能完全退出工厂模式状态。
美格15彩显
在关机状态下,按住飞梭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5秒钟左右屏幕点亮后,在左上角出现调整菜单,然后放开飞梭键。此时用户调整菜单位于屏幕中间偏上,并且是蓝底;工厂模式菜单位于屏幕左上角,无蓝底。当顺时针旋转飞梭键到ESC处,再顺时针旋转一格,在椭圆形菜单组的中下部出现一个粉红高亮区,在菜单组左下角显示:“Factory”,此时按下飞梭键,显示工厂模式内容:R-Grain、G-Grain、B-Grain、Sub-Contrast、Parallel、Pin-Balance、Exit。调整R、G、B三基色增益时,用户模式中Color Mode项目内的RGB也随之变化;调整Parallel和Pin-Balance可以使图形的几何状态发生变化,不要忘记记录原始数据。旋转飞梭键使Exit高亮时,再按下飞梭键就可以退出工厂模式。
调整时必须先记录原始数据
LG CB775N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美格单键飞梭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北泰
按住2键开机
LG CB775N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美格单键飞梭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北泰
按住2键开机
厦华15Ⅲ:
先按住消磁键,再按下飞梭键,然后放开消磁键直到FACTORY OSD出现。
厦华17寸:
关机状态下,按下电源开关键并保持按住状态,再按下飞梭键并保持按住状态,然后放开电源开关键,稍后FACTORY OSD出现
优派E653,E70显示器。共四个键,按第1,4两个键再开机。
AOC 7KLR, 一直按ZOOM进入
联想(冠杰)三键机: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
新三键机:方法同上,但同时按上下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状态
有屏显机器: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 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方正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15和17寸飞梭的开机之前按住飞梭就可以进入。OSD的开机前按住中间那个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15寸数控的开机前按住RESE键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闪烁即进入了工厂模式。
HPC 型号:1769 OSD(IV) 同时按住菜单加减件 在开机 然后在按任意一个功能件就进入了工厂模式
雅美达AM797D的!
先关显示器,再按住▲(向左的)开机,开机后再按一下。
出现PASSWORD:依次按 +,—,▲(向右的),▲(向左的)。
即可!!

18种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一、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⒈ 方正显示器
⑴方正15英寸和17英寸飞梭显示器:开机前按住飞梭键后再开机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⑵方正OSD显示器:开机前按住最中间那个按键后再开机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⑶方正15英寸数控显示器:先按住“RESE”键后再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闪烁为止,即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⑷方正FG796—NS显示器:显示器关机后,同时按住“UP”键和“DOWN”键,再按下电源开关开机,直到指示灯闪烁,即进入工厂模式。
说明:方正显示器有的机型在“工厂模式”中还可以查看显示器的工作时间。此项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很方便的检查显示器的实际使用时间,以防止商家把样品机二次装箱后再当成新机卖出。
⒉ EMC显示器
⑴ EMC D777显示器:该机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很特殊,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先取下电源插头,按住菜单选择不松手,再插上电源插头,按下电源开关开机,等待屏幕上出现“OSD”菜单时即已经进入工厂调整模式。
⑵ EMC797显示器:该机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也很特殊。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取下电源插头,按下控制面板最上方的调节键不松手,再插上电源插头,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则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
⑶ EMC D17英寸纯平显示器:关机后,先同时按住“U”键和“退出”键,再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则屏幕的左上角出现工厂模式调节选项。
⑷EMC570显示器:关机后,按住飞梭键不松手,再按住电源开关开机,这时,绻苯影聪路伤蠹聊幌允镜氖怯没Р说ィ欢伤蠹蚪牍こJ阶刺碌挠⑽牟说ァ5魇越崾螅侔纯鼗淮危蛲顺龉こJ健?
⒊ 厦华显示器
⑴厦华1769显示器:关机后,按下电源开关开机,注意不要松手,再按下飞梭键,也保持按住状态,最后松开电源开关,则屏幕出现“FACTORY OSD”工厂模式。
⑵厦华15 Ⅲ显示器:先按住消磁键,再按下飞梭键,然后放开消磁键,直到屏幕出现“FACTORY OSD”字样,就进入了工厂模式。
⒋ TCL显示器
⑴ TCL M506显示器:同时按住“SELECT”键和“+”键开机,则进入工厂设置状态。按下“SELECT”键改变调整选项,按“+”或“-”键进行数据调整,当调整至上、下限时,相应的指示条闪烁。
⑵TCL M505显示器:先按住任意键后使“OSD”菜单出现,调整“+”键或“-”键,使其选中右上角的“ZOOM”图标,接连按两次“8”号键,注意第二次要按住约4~5秒钟时间,则屏幕出现工厂模式调节选项。
⑶TCL7XX系列显示器:按“MENU”键呼出“OSD”菜单,按右键移动光标至“ZOOM”位置,连按两次“MENU”键不松手,直至工厂模式的调整菜单出现为止。
⒌长城显示器
⑴长城1770DI和长城G702FSJ显示器:在待机状态下同时按住“8”号键和“F”键,然后开机,直到屏幕点亮后松开,再按下“F”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调节完毕,按“EXIT”键,即可退出工厂模式。
⑵ 长城C-1524显示器:在待机状态下按住“SELECT”键,然后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全亮,则进入工厂模式。
⒍ 联想显示器
⑴ 联想(冠捷)三键机:同时按住左右两键,再按电源开关开机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⑵ 联想新三键机:在开机状态下,若同时按住左右两键,则进入工厂模式的常规项目调试状态。若同时按住上下两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
⒎飞利浦显示器
⑴ 飞利浦109B2显示器:开机后,同时按住左边“T”键和右边“U”键,15秒后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⑵ 飞利浦105S5显示器:先同时按住左边“-”键和右边“OK”键,再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则显示器屏幕上出现工厂模式调节选项。
⒏ LG显示器
⑴ LG CB775N显示器:同时按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钟后屏幕闪烁,再进入“OSD”菜单中选择消磁选项,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调节选项。
(2)LG775N显示器:在开机状态下按住左键及“set”键,用“下”键把图标调到最下边一项,即进入工厂模式。再按“右”键,在屏幕右边出现“RDDV、SCON、BCUT、ABL”等选项,用“上”“下”和“左”“右”键就可以进行数值调整。按“set”键即可存储所调节的数据。
9、HPC显示器
⑴ HPC显示器:同时按住“+”和“—”键开机,进入“工厂设置”状态,再按下“U”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
⑵ HPC飞梭显示器:按下显示器飞梭键不放,打开电源开关,屏幕发亮后就进入工厂模式。
10、CST显示器
先进入菜单,选中“EXIT”选项,再按住飞梭键10秒钟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11、优派E653、E70显示器
控制面板上从左到右共四个键,从左边数起,同时按住第一和第四两个键再开机,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12、美格15英寸显示器
按下显示器上的飞梭单键不放,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5秒钟后屏幕发亮,可以看到用户调整菜单位于屏幕中间偏上,并且是蓝底,工厂模式菜单位于左上角,无蓝底,其调节菜单的项目及形式在外表上与用户模式相同,然后再松开飞梭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进入数字调节前,先顺时针旋转飞梭键到“ESC”后,再顺时针旋转一格,在椭圆形菜单组的中下部会出现一个粉红高亮区,该亮区中无文字标识,在菜单组下角显示“FACTORY”,此时按下飞梭单键,方能显示出厂前工厂调整的项目。经调整后,旋转飞梭键单键使“Exit”高亮时,再按下飞梭键即可退出工厂模式。
13、ACER 7154E显示器
关机后,同时按住“SELECT+”和“ADJUST+”键,在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则可进入工厂模式。
14、WESCOM W770FS显示器
同时按住“菜单”键和“亮度”键,然后开机,则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
15、AGD显示器
在待机状态下按住“MENU”键和“EXIT”键,然后开机,直到屏幕发亮后才松开,则进入工厂模式。
16、明基77G显示器
关机后,同时按住“EXIT”和“ENTER”键,再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则屏幕出现工厂模式调节选项。
17、爱国者77A、777Q显示器
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先同时按住“OSD”键及“调节”键,再按住电源开关键,等到屏幕发亮后松开“OSD”键及“调节”键,则进入工厂模式。
18、三星显示器
按住控制面板上“EXIT”键10秒钟,直到指示灯闪烁一次,即进入工厂模式。
二、 调试说明
1、 在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显示器设置参数时,一定要把调整项的初始值记录下来,并且在调整时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千万不要按住按键不松手,使数字快速调整。
2、 不同机型的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不同的。许多杂牌显示器一般可以采用“按住菜单键,再按电源开机”的方法进入工厂模式。若仍然无法进入工厂模式状态,可以访问生产该显示器厂家的网站查询。
3、 在调整选项的数据时,有的显示器不需要存储,调整完某一选项时,存储器会自动保存此数值;有的则需要选择存储才会把刚才的设置和改变情况进行保存。例如,TCL MF767显示器在调整色温时,需要选择“EXIT”才能保存调整值,如果直接按显示器面板上的“EXIT”则不能保存。如果在调整时方法正确,但重新启动显示器后,上一次设置的调整值不复存在,可能是存储器已损坏,需要换用专用存储器后重新调整。
4、 调整完毕,可以打开一个显示器的测试软件进行测试,检查显示器的各项参数是否合格。

【四】数控显示器OSD菜单功能定义及缩写单词解释
(一)、用户模式:
1.亮度 (Brightness)调整显示器图像亮度,一般设置在80左右。请随环境光线强度来调整显示器亮度。对于新显示器最好不要加装视保屏,光线通过视保屏时会有一定的衰减,用户在使用时会无意识的加大显示器亮度,长时间使用会减少显示器的寿命。对于液晶显示器用来改变背景灯的亮度。
2.对比度 (Contrast) 用来调整图像的清晰度,加大对比度可以更清楚的看清图像的细节和层次。一般设置在90-100。加大显示器的对比度同时也会增加显示器的亮度。
3.水平位置 (Horizontal Position(Center)) 如果图像的中心位置不在CRT的中心时,可以通过该项左右调整达到屏幕在心位置。
4.水平宽度 (Horizontal Size) 如果图像水平宽度过小或过大时,可以调整该项,使其图像适合CRT的屏幕尺寸。如果把该项调整到最大或最小时,图像的水平宽度都大于或小于CRT的屏幕尺寸时,这时就需要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调整副水平宽度HO调整。如果副水平宽度调整无效时说明显示器的存储器损坏或行电路有故障。3和4项是由显示器的行扫描电路控制的。有的显示器的副水平宽度由电路板上的电位器控制。
5.垂直位置 (Vertical Position) 用来调整图像的上下位置。
6.垂直高度 (Vertical Size) 用来调整显示器的上下高度。5和6项是由显示器的场扫描电路控制的。
7.缩放 , (Zoom) 同时调整图像的上下和左右的大小。比较方便,功能同4和6项。
8.枕形 (Pincushion) 如果图像的左右两边的上下四个脚向外凸出或向内凹进时,可以通过该项调整进行纠正。有的显示器还有上脚 和下脚 调整。
9.梯形 (Trapezoid) 当图像成上小下大或上大下小梯形时,通过调整该项校正图像偏差。
10.平形四边形 ,(Parallelogram,Parallel) 如果图像成向左或向右的平形四边形时,调整该项。
11.弓形 (Pin Balance) 调整该项时,数字越大,图像上下往左缩,中间向右张;反之,则上下往右张,中间往左缩。
12.旋转 或 , (Rotation或Bias Deflection) 如果图像的水平位置不和显示器的下边框平行时,这时可以调整该项,使用图像向左或向右旋转一定的角度进行校正。
CRT显示器专有的调节选项,用来改变屏幕图像的水平位置,可修正屏幕图像受地磁或干扰,温度影响与上下水平方向边框不平行时进行调整。
13.色温 , (Temperature 或TEMP) 色温也就是用户对显示器图像颜色的偏爱,有9300,6500等,一般设置在9300(偏亮蓝),6500偏红色,有点暗。
14.用户颜色 , (User Color)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单独调整显示器的图像颜色。该项调整只在当次调整时有效,关机后恢复出厂值。这时为了防止用户把显示器的颜色设置调乱后不容易恢复。有时在使用PHOTOSHOP等平面图形制作软件时,为了尽量减少显示器显示的颜色与打印的颜色或印刷的颜色之间的差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USER中对显示器颜色单独设置。
15.波纹消除 (有Horizontal Moire或H Moire和Vertical Moire或V Moire) 水波纹开关,通过调整该项可以减轻图像的水平或垂直水波纹干扰。请注意:图像越清晰,水波纹干扰越明显,二者成反比关系。有的显示器当打开此项开关时图像会有明显的水波纹干扰。
16.语言 (Language) 选择OSD菜单显示的文字语言。
17.消磁 (Degaussing或DEGAUSS) 手动消磁开关,当显示器的图像有色斑或明暗不匀时,通过该项手动消磁。每次消磁后,需要等20-30分钟才能重新消磁,但有的显示器可以连续消磁。通常我们在冷开机时CRT显示器的自动消磁电路会动作,对显示器进行自动消磁。但有时候因为手机,音箱等的影响,在显示器屏幕上会产生局部磁化形成色斑,这时就需要我们使用手动消磁功能进行消磁。如果手动消磁也无法解决,就需要我们仔细找出强磁干扰源。如果确定周围不存在干扰,那很有可能是显示器内部的消磁线圈脱落或CRT显像管内部的荫罩板变形所致。
18.复位 (Recall或RESET) 如果显示器的图像参数调整混乱,不能或很难调整到正常可使用状态时,可以通过该项恢复出厂设置。
19.退出 (Exit) 退出OSD菜单调整状态。

(二)、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的数值一般不要调整,最好在调整前记下初始值。有的显示器没有恢复工厂模式恢复出厂值选项,也就是说,当你调乱工厂模式时,你将要花大力气才能正常使用你的显示器。
20. 副对比度 , (Sub Contrast) 如果在用户模式中,图像的对比度调整到最大时,图像的层次感还感觉模糊时,可以调整该项。
21. 副亮度 , (Sub Brightness) 当在用户模式中图像的亮度调整大最大时,图像还是偏暗时,可以调整该项,加大图像的亮度。
22. 垂直S线性VS (V Linear S)调整时,数值越大,上下愈小,中间愈大;反之则相反。
23. 垂直C线性VC (V Linear C)调整时,数值越大,上半部越大,下半部越小;反之,则上半部小,下半部大。
24. 水平线性HL(Horizontal Linear)调整时,数值越大,图像中部向内缩,反之向外张。
以上三项是当图像失真时,如某个文字或图标在中心时正常,在上部或下部偏长或偏扁时,这说明图像的线性有偏移,这时可以进入NOKIA或其他的显示图像调整软件,使用CRT布滿方格,这时可以观察是垂直方向还时水平方向的失真,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
25. 垂直聚焦FC 或 VF(Vertical Focus或场聚焦VD)调整的数值越大,垂直聚焦波形愈大;反之愈小。
26. 水平聚焦HF(Horizontal Focus 或行聚焦HD)调整的数值越大,水平聚焦波形愈大;反之愈小。
27. 副水平宽度HO(Horizontal Offset)或SB(SUB Size)当用户菜单里水平宽度调整功能无效时或调至最大值时仍然不能满屏时使用该项。,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该项。有的机器工厂模式里没有此项,应在主板上寻找相关的电位器。
28. 阴极增益R (Red-Gain或Red Driver)调整红绿蓝三枪电子束大小,也就是图像的亮平衡调整。如果图像在显示图像时偏向红或绿,蓝时调整该项进行纠正。
29. 阴极偏好R (R-Bias或R CUTOFF) 调整红绿蓝三枪电子束的截止电压,也就是图像的暗平衡调整。如果图像在黑屏时偏某一种颜色时,可以调整相应的三枪截止电压,进行纠正。
30. OSD位置 , , (OSD Vertical)OSD菜单的位置调整。有的显示器可以上下左右调整,有的是固定几个位置,有的是只能上下调整。
31. 老化开关BI(BI OFF) 该项功能打开时,主机没有信号送来时,显示器会自动测试图像,这是在生产线上为了检验显示器质量而设置的。当此功能打开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屏幕上有图像为显示。当此功能关闭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延时4秒种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有的显示器设置的选项值为DISABLE和ENABLE。
32. 退出菜单(Exit) 退出OSD菜单设置
33. 返回(Return)  退出工厂模式设置,同关闭显示器后再打开。注意:如果OSD菜单没有存储退出项时,显示器的OSD菜单设置项,在调整的同时改变后的数据已经保存。有的需要选择是否存储。
34. 节能开关 (DPMS ON/OFF)该项功能打开时,当主机没有信号送来时,显示器是否延时一定时间后进入节能状态。如果关闭选项则显示器不进入节能状态,屏幕显示“NO SINGAL”等信息。
35. AL或ABL  (Auto Brightness Limit)自动亮度限制,该电路功能是防止显示器的亮度失控,使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当显示器使用二三年后,由于CRT和 元器件的老化,显示器的亮度会有明显的下降,这时或进入工厂模式中调整该项,加大显示器的亮度。注意在正常时不要调整该项,以免显示器过亮进入保护状态。如果显示器保护了,那时非常麻烦的,要对硬件电路进行调整才能解除保护。因此该项非到用时不要调整。
36. MCU型号  在工厂模式中可以看到显示器所使用的MCU控制器芯片的型号。
37. OSD菜单停留时间 OSD菜单在首次被打开后,如无按键按下,延时一定时间后关闭,在这儿用来选择延时的时间。
38. 垂直动态聚焦VF  用来调整屏幕图像的清晰度。

(三)、工厂模式中常用英文缩写单词
1. AB (Automatic Brightness) 自动亮度调整,显示器自动根据环境光线的明暗程度自动的调整显示器屏幕图像的亮度。
2. ABL Automatic Brightness Limited 自动亮度限制,设置该选项数值可调整显示器屏幕的最大亮度范围。
3. ADJUSTING 正在调中
4. ANALOG 模拟信号输入
5. AUTO CONTRAST 自动对比度调整
6. AUTO TUNING自动调整
7. B-Bias Blue Bias蓝枪偏置(截止电压)调整
8. B-Gain Blue Gain蓝枪增益调整
9. BCL (ABL Automatic Brightness Limited) 自动亮度限制范围调整
10. BC (Bottom Corner) 屏幕图像下边角调整。
11. BI (SET BURN-IN OFF/ON或 BURN OPTION) 老化开关CONTRAST对比度
12. BIAS 偏置电压调整
13. BL(Bottom Left Landing) 底部左边角调整
14. BL(BLACK LEVEL) 钳位电平调整
15. BR(Bottom Right Landing或B-R Landing) 底部右边角调整
16. BRIGHTNESS亮度
17. BT  BURNIN TIME 老化时间设定
18. BURN 老化开关设定
19. BU BurnIn Select 老化开关设置
20. C1 9300色温
21. C2 6550色温
22. CC C-Correction C校正调整
23. CLOCK 信号时钟频率选择
24. CLOCKPHASE 信号时钟相位选择
25. COOL 冷色调
26. COLOR ADJUST颜色调整
27. CUTOFF 截止电压调整
28. DEFO (Deflect IC) 行振荡芯片型号选择
29. DEFO(TDA4856,TDA4841)行振荡集成块IC选择
30. DEGAUSS消磁
31. DE Deflection IC (TDA4856 TDA4841) 行振荡IC选择,这主要是显示器生产厂家为降低生产和设计成本,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不同型号的显示器时,基本电路都相同,但主要的IC不相同,通过选择相对应的IC型号来变化不同型号的显示器。改变行振荡IC可以改变最大行振荡频率。
32. DE SWITCH DE 充许手动消磁开产关
33. EE EEPROM ERASE 擦除EEPROM内容
34. ES(EV Sub Contrast) EV模式副对比度调整
35. EX MOIRE VER 摩尔调整电路版本号
36. EXIT 退出工厂模式的OSD菜单
37. FC (Focus) 聚焦
38. FH MAX FREQ 设置显示器最大行频
39. FK H FOCAD 水平聚焦动态调整
40. FREQ (Max Frequency) 行频最大行频率选择
41. GS(GRAP SUB CONT)图像模式副对比度
42. G-Bias 绿枪偏置调整
43. G-Gain 绿枪增益调整
44. GAIN 增益调整
45. HBT  H BOT CORNER 水平底边角调整
46. HBO HI BRIGHT 最大亮度限制
47. H-Corner Bottom 水平底边角调整
48. H-CONV Horizontal Conversation水平收敛调整
49. HF(H FOCUS) 水平聚焦调整
50. HI (High Voltage) 阳级高压调整,该功能取代了显示器内部FBT上面的“SCREEN”旋钮,直接调整显示器屏幕亮度。
51. HL (Horizontal Linear) 屏幕图像水平行线性调整
52. H-MOIRE(Horizontal Moire) 屏幕图像水平摩尔干扰度调整
53. HO (Horizontal Offset) 屏幕图像副水平宽度调整
54. HP (H-Position或Horizontal Position) 屏幕图像水平中心位置调整
55. HS (H-Size或Horizontal Size) 屏幕图像水平宽度调整
56. HS (Horizontal S Linear),水平S线性调整。
57. HTC H TOP CORNER 水平上边角调整
58. HV  阳极高压调整,PHILIPS和LG等CRT显示器在FBT上已经省去了阳极高压(SCREEN)调整电位器,而是在工厂模式中通过调整HV数值来实现
59. IMAGE 图像画质调整
60. INPUT LEVEL 输入信号电平选择
61. JK(TIME(SEC))OSD 菜单停留时间
62. KEY (KEY OPTION) 面板按键操作模式选择
63. KY (Key Select) 显示器面板按键选择,选择4键还是五键面板。
64. LH (Brightness Model) 亮度模式选择(BL,BM,BH)
65. LANGUAGE 语言选择
66. M1 SAVE MODE1 保存到模式一
67. M2 SAVE MODE2 保存到模式二
68. NS N-S LANDING 上下角色纯度调整
69. OF (DMPS OFF) 节能开关开关控制
70. OH (OSD Horizontal Position) OSD菜单水平位置调整
71. OV (OSD Vertical Position) OSD菜单垂直位置调整
72. Parallel 屏幕图像平形四边形调整
73. PCO EZ PC开关
74. PHASE  液晶显示器信号相位调整
75. Pin Balance屏幕图像桶形调整
76. Pincushion 屏幕图像枕垫失真调整
77. ROTATION屏幕图像整体旋转
78. R-Bias 红枪偏置调整
79. RESET 复位,恢复出厂值
80. R-Gain 红枪增益调整
81. SB (Sub Brightness) 副亮度调整
82. SB (SBQ 1,2,3)  副亮度模式选择
83. SC (SUB-CONTRAST) 副对比度调整
84. S-Correction 图像S线性校正调整
85. SHARPNESS 图像锐丽度调整
86. SL (Auto Address) OSD菜单设置信息写入地址端口
87. SPO VOLUME 显示器自带功放音量大小调整
88. SUB-H SIZE 副水平宽度调整,同OH(Offset Horizontal)
89. Sub Brightness 副亮度调整
90. Sub Contrast 副对比度调整
91. TC (Top Corner) 图像上边角调整。
92. TI SWITCH IMAGINE 用户模式手动图像调整开关
93. TL(Top Left Landing) 顶部左边角调整
94. Tm (Timer 或 Used Time) 此功能用来记录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95. Trapezoid屏幕图像梯形调整
96. TR(Top Right Landing) 顶部左边角调整
97. USER ADJUSTMENT,返回用户调整模式。
98. VB (Vertical BLANK) 垂直钳位电平调整
99. VB CENTER V LINEAR  垂直中心线性调整
100. VC (Vertical Linear Balance) 垂直C线性调整
101. V-CONV V-CONV Vertical Conversation垂直收敛调整
102. VDF (Vertical Dynasty Focus)动态垂直聚焦调整
103. VF (V FOCUS) 垂直聚焦调整
104. VG  (V GAIN) 垂直增益调整
105. VM,V-MOIRE(Vertical Moire)垂直摩尔干扰度调整
106. VOLUME 显示器自带功放音量大小调整
107. V-Position屏幕图像中心垂直位置调整
108. VS (Vertical Linear)垂直S线性调整
109. V-Size垂直宽度
110. WARM 暖色调
111. XR X-RAY X射线开关选择
112. DC DC-Offset
113. HB HB POS
114. HD
115. HE
116. HK
117. HVOL
118. KM
119. SW
120. VE
121. VL  SIM V LINEAR
122. B-R LANDING 右下角色纯度调整
123. T-R LANDING 右上角色纯度调整
124. B-L LANDING 左下角色纯度调整
125. T-L LANDING 左上角色纯度调整

【五】用OSD找出显示故障
现在的显示器都具备OSD菜单调整功能,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如果我们的电脑出现了显示故障,OSD菜单还可以用来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到底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呢,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决。
1.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没有图像显示。
我们首先要明白: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同时也是工作状态指示灯,当指示灯为绿色时表示显示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此时的功耗大约为80-110W;当指示灯为橙色时,表示显示器处于待机状态,此时功耗为35W;当指示灯为绿色闪烁时,表示显示器内部有故障,不可再继续加电;当指示灯为橙色闪烁时,表示显示器处于节能状态,此时的功耗为15W(部分显示器有此功能,不同的显示器状态表示有所不同,具体参照使用手册)。
当打开主机,如果听到主机“嘀”的一声,但显示器不亮。这时我们就要观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着,什么颜色。如果指示灯不亮,就先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可换一根电源线试试或也可换个电源插座。如果为橙色时,可首先检查信号线接头是否松动。如果为绿色,这时可打开OSD菜单,如果有菜单出现,说明显示器正常,没有图像显示器的原因可能是信号线插头松动或显卡松动或故障。如果没有OSD菜单出现,这时可确定是显示器内部电路问题。
2. 刚启动时自检画面正常,而进入XP后,显示器上的画面向右偏移了接近屏幕一半的距离。
因为目前的显示器都为数控纯平显示器,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在显示器内部有相关电路支持不同的分辨率。本例故障启动画面时图像正常,说明显示器在640*480工作模式下正常,但进入XP后,有大范围的图像偏移,这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这时我们只要打开OSD菜单,如果OSD菜单的位置还在中间位置(有的可能是在四角某个位置),这时可确定显示器正常,故障的原因是显卡损坏或者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也可能是显卡的驱动程序安装有误。如果OSD菜单也同步偏移,这说明是显示器的问题。
3.整屏图像内容呈黄色。
显示器偏色的问题较多,多数情况是因为内部电路虚焊或信号线插头松动,接触不良,少部分是因为RGB三基色人为的设置错误。这时我们可打开OSD菜单,如果OSD菜单也同样偏色或缺色,这时可肯定故障的部位在显示器内部的尾板上,需要打开显示器才能修好。如果OSD菜单正常,这时应检查信号线的插头是否松动。同时还应在固定好信号插头后,用手拿信号线左右移动,看故障是否能够排除。如果时好时坏时,这说明信号线内部有断线,需要更换新的数据线。
  有些偏色的故障,只是在刚开机时出现或者刚开机时正常使用一两小时后出现,这多数是显示器内部电路虚焊造成的。
  4.图像非常暗,几乎看不清内容。
  这时我们可打开OSD菜单,如果OSD菜单同样的很暗,这说明故障的原因是显示器内部电路有问题。如果OSD菜单显示正常,只是图像内容偏暗,这时我们可检查亮度和对比度设置是否正确。如果在用户模式(我们通常按下MENU按键后看到的OSD菜单)中,亮度和对比度设置都已为最大,这时我们可进入工厂模式,调整副亮度或副对比度至合适。
5.显示器OSD菜单无法调整。
  如果图像出现两边不垂直,底面不水平,或向一侧凸出或同时两侧凹进时,这时我们可使用OSD菜单来调整枕形、平行四边形、桶形、旋转等选项;如果随着调整数字的变化,图像有所变化,这时只要经过我们的细心调整,就能够使图像恢复正常;如果无论我们怎么调整,尽管数字有大小变化,但图像没有一点改变时,这是因为内部电路损坏,只能拆机修理。
  6.整屏图像偏淡红、黄色,但是内容细节,颜色都正常。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① 色温设置错误。显示器的OSD菜单中一般有9300、6500、5500三种色温选择,其中9300偏向亮蓝色,6500和5500偏向暖红色。有时如果把RGB三基色设置错误时,也会造成图像偏向某一种颜色。
  ② 信号电平选择错误。三星、LG、PHILIPS等国外厂商生产的显示器,在OSD菜单里有一项信号电平选择,可以选择0.7和1.0两种接受信号电平。信号电平的电压范围越宽,显示器还原显示图像的颜色就越丰富。但是由于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显卡输出的信号都是0.7V 75OHM的信号,如果我们人为的选择1.0V时,就会出现整幅图像偏暗的情况。
  7.屏幕网纹干扰严重,影响视觉效果。
  这时我们首先打开OSD菜单,检查选项中的摩尔开关是否打开,或设了一定的数值。如果摩尔选项为关闭或数值为0时,这时就可断定是显示器内部有问题或设置存在比较严重的电磁干扰。如果OSD菜单中的摩尔开关为开或有一定的数值时,我们只要把其关闭或设为0就可排除故障。
  8.在把整屏打成白色时,图像靠近四角的位置有明显的暗块。
  这时我们可打开OSD菜单,选择消磁功能。如果消磁后暗块消失,就说明这是在使用过程中偶然的磁化造成的。如果不能消除,就很有可能是显示器在运输过程中强烈摔打或长时间的磁化造成的,这种故障无法修复,显示器只能报废。

【六】示器故障判断方法:
1.图像暗淡
1)刚开机时图像很暗,过十几分钟后就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CRT管座受潮,造成聚焦极和加速极的电压不能完全加在相应电极上,造成图像变暗。这种故障与OSD菜单无关。
2)图像变暗,但OSD菜单的亮度正常。这种情况往往是用户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为最小值所致,只要调整合适就可以了。
3)图像变暗,OSD菜单也无法看清。这种情况一般是显示器的加速极电压不正常所致。如果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中有G2电压调整,可以试着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只能拆机维修。
2.图像过亮,同时屏幕上有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的倾斜线条(即回扫线)。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示器因元件损坏造成亮度失控所致。可以试着调整副亮度和副对比度,看故障能否解决;也可以试着调整RGB三枪的增益值和截止电压值。注意:在计算机刚启动时或显卡切换显示模式时,显示器有时也会满屏布满回扫线。但这属于正常现象,无需调整。
3.图像几何失真严重
调整图像的上边角,下边角,梯形,枕形,桶形,平行四边形等几何调整功能,看能否解决问题。对于图像变窄且两边呈弧形,调整无效的,一般是电路故障所致。对于图像变宽的,调整OSD无效的,也只能拆机维修。
4.图像水波纹干扰严重
主要检查摩尔调整是否设置合适,是否打开了摩尔开关。
5.颜色失真
试着调整RGB三枪的增益值和截止电压,图像的颜色有无改变。对于图像的颜色明显的整屏偏红,偏黄,编蓝时,首先检查信号线是否正常。
6.不能使用手动消磁功能。部分显示器可以在工厂模式中禁止用户模式中使用手动消磁功能,取消即可。

【七】注意事项:
1、几乎所有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和用户模式的进入与调整都必须与主机在连接状态,同时主机正常工作时才能进行,否则操作无效。PHLIPS 201P显示器在单独加电的情况下就可呼出各种菜单,方便调整。
2、在工厂模式中调整显示器时,为了避免数据出现混乱,在调整之前,应把初始数据进行记录。另外在调整时,应边调整边观察,防止调整速度过快,显示器进入保护状态,造成故障扩大,增加维修难度。
3、工厂模式中的RGB三枪增益(白平衡)和截止电压(暗平衡)调整,只有在屏幕颜色出现失真和明显的偏色及底色不是纯黑时,才进行调整。当显示器偏暗时,不要轻易调整三枪的增益值,避免造成颜色失真。
4、对于行S线性,行C线性,场S线性,场C线性,在没有专用软件支持时,不要轻易调整,因为该项调整必须小心,否则很难调整为原来状态。
5、对于PHILIPS,三星,LG等显示器其阳极高压的控制也是由工厂模式来控制的,取消了FBT上的“SCREEN”调节旋钮,这时我们在调整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6、如果调整方法正确,也按要求选择了保存,但重新启动显示器后或者是显示器断电后再次开机时,显示器又回到了故障状态,原来调整的数值不能保存。这时应首先检查我们的操作方法是否正确,例如TCL767在调整RGB三色时,必须把当前的调整数值选择到9300或6500色温下才能保存,否则调整当次有效,再次开机无效。如果确定操作方法正确,但仍然无效,这时就需要考虑是不是显示器的存贮器损坏,需要换新了。
提醒:目前显示器的面板按键与显示器主板的通讯是通过两线连接,没有采用原来的矩阵扫描方式,而是通过电压电位的不同来判断是某个按键动作。显示器面板上的按键,都通过在一组线上并接不同阻值的电阻,具体接入与否,则由该按键下面的微动开关控制。当按下某个按键时,相应的电阻就会被接入电路,显示器的MCU采样电路就会根据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值来判断是哪个按键动作,然后再根据程序设定发出相应的具体动作,执行对应的控制功能。因此当由多个按键被同时按下时,就可能执行一个特殊的功能,也或者只有某一个按键的功能被优先执行,如此也就产生了工厂模式进入实现的可能。

【八】显示模式中的工厂模式与用户模式
在显示器的使用说明书中还会有这样的话:“...14种用户模式,12种工厂模式....”,这里的用户模式和用户模式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上述的用户模式和工厂模式呢?
答案:这里的用户模式和工厂模式并不是上述的工厂模式和用户模式,这里的工厂模式和用户模式指的是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即平时所说的“640*480,60HZ”和“1024*768,75HZ”等,不同的分辨率和不同的刷新率相配合就是一种显示模式,用户模式是指用户可以调整和设置的一种图像显示模式,工厂模式是指生产厂家固定的显示模式。用户模式的多少决定于显示器中存储芯片容量的大小,容量越大可供用户存储的用户模式越多。如果存储芯片的容量过小时,就会出现当显示器存储了一种新的模式时,就会丢失一种旧的显示模式。
有时候我们的显示器在使用一年或半年后,会出现在启动WIN98时,当出现蓝天白云画面时,图像会严重的扭曲变形,如果把该模式调整为正常后,进入桌面时就会发现桌面状态下又变形了。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电脑过程中因为玩游戏,看电影等会遇到一些新的显示模式,这些模式被存储后,因为显示器的存储空间不足,一些旧的原有的显示模式就会被删除。当再次启动电脑时,显示器遇到旧的显示模式时,就会调用工厂模式中的数值进行工作,这时因为地磁和周围磁场电场的干扰,图像就会显得不是很完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图像扭曲变形。对于这种情况只能逐一把我们经常用到的几种模式调整为正常,使之保存。
注意:对某一模式调整时,我们把屏幕图像调整为何种状态,显示器即把此种状态自动保存,无须手动保存,况且多数显示器的OSD菜单也无保存功能。
      分享给各位!

网友:
CRT显示器?或许特殊行业还是能遇到的。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从哪里复制粘贴的,文中的型号都是10到20年前的产品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从哪里复制粘贴的,文中的型号都是10到20年前的产品

这你都看得出来!

想当年,我也提供过资料。

网友(2021-02-20):
怎么退出工厂模式呢

网友:
全是CRT的?